[STM8] STM8的晶振问题

楼主(2009-05-09):
请问STM8系列单片机是否可以不用外部晶振?用片内振荡器是否可以?片内振荡器最高可以设置多少?如何设置?

网友A:
STM8S系列单片机可以不用外部晶振,使用片内16MHz振荡器

上电复位后不需进行任何设置,默认使用片内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