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3in1,ulink 连接

楼主(2009-05-09):
为什么有 ulink2 连接不上 3in1 的板子,第一次接触stm32

楼主:
补充

用的是mdk

网友A:
有STLINK,不需要外接ULINK2

楼主:
这个知道,我用stlink连上了

这个知道,我用stlink连上了,可是我想用ulink2连,公司买有ulink2 。香版能连不?

楼主:
请赐教

不知道是不是接口不对,弱智的问题,新手呵呵。

楼主:
麻烦知道的告知一下

网友B:
三合一板可以拆开来的

STM32那部分拆下来以后就可以使用其他仿真器进行调试了。

板子上有个红色的跳线是选择供电的,如果使用ULINKII就只能选择USB供电了。

楼主:
感谢 vigia

感谢 vigia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不把板子掰开就不能用 ulink ,
掰开后,把跳线跳到usb就可以了。

楼主:
知道的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