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三合一开发板疑问请版主及其他高手帮忙---等待支持

楼主(2009-05-10):
因为我现在主要在熟悉STM8S,工作需求决定,所以有几个关于STM8S的问题请教版主。

1、IAR只是针对STM32的吧,那我应该不需要安装吧?

2、打开ST-LINK建立工程时,找不到相应MCU,最小系统为8S207SB,最接近的也是8S207S8。

3、我用汇编建立工程后,发现源文件中有MAIN和MAPPING,包含文件中有MAPPING,请问我能否把这几个文件都删除呢?

4、接上题,请问我应该把汇编头文件导入到什么地方?源文件还是包含文件?

5、看光盘中的源程序并没有对选项字节、UBC等进行操作,请问这样做没有问题吗?

6、假设使用C语言的话,是否一定要申请那个16K免费的编译器(看前面的帖子好像说不太好申请啊)?

非常感谢版主对前面我发的请教帖子的答复。

谢谢!

楼主:
请版主帮忙解答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iar不支持atm8

即使支持,也不会和stm32的iar是同一个软件

楼主:
等待

等待支持...只好自己顶...

网友B:
回答

1、IAR只是针对STM32的吧,那我应该不需要安装吧?
 对的,你不需要装IAR,你应该装STVD

2、打开ST-LINK建立工程时,找不到相应MCU,最小系统为8S207SB,最接近的也是8S207S8。
好像是没有,不过这个没关系的,你选8S207RB什么都可以的

3、我用汇编建立工程后,发现源文件中有MAIN和MAPPING,包含文件中有MAPPING,请问我能否把这几个文件都删除呢?
你用汇编写啊?默认的main 和mapping 文件当然可以删除,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4、接上题,请问我应该把汇编头文件导入到什么地方?源文件还是包含文件?
头文件放在include就可以了

5、看光盘中的源程序并没有对选项字节、UBC等进行操作,请问这样做没有问题吗?
选项字节和UBC不是通过源程序修改和访问的,是在烧写芯片时配置的。如果你不需要配置就按默认的,需要配置的时候就配置。

6、假设使用C语言的话,是否一定要申请那个16K免费的编译器(看前面的帖子好像说不太好申请啊)?
用C语言的话是肯定要申请LICENSE的,或者买也可以,申请很快的,排除时差或者法国人休假的问题。一般1天就可以申请到了。

楼主:
谢谢!

1、IAR只是针对STM32的吧,那我应该不需要安装吧?
对的,你不需要装IAR,你应该装STVD

因为我用汇编,应该只需要装STTOOL那个文件就可以了吧

2、打开ST-LINK建立工程时,找不到相应MCU,最小系统为8S207SB,最接近的也是8S207S8。
好像是没有,不过这个没关系的,你选8S207RB什么都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话,管脚配置就有问题了.还有在STM8S105和207的技术手册中都没有关于LINUART控制字节的详细描述(最小系统中有LINUART的例程,所以不知道如何处理相应寄存器)

3、我用汇编建立工程后,发现源文件中有MAIN和MAPPING,包含文件中有MAPPING,请问我能否把这几个文件都删除呢?
你用汇编写啊?默认的main 和mapping 文件当然可以删除,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因为我的程序结构就是头文件+原程序.

4、接上题,请问我应该把汇编头文件导入到什么地方?源文件还是包含文件?
头文件放在include就可以了

5、看光盘中的源程序并没有对选项字节、UBC等进行操作,请问这样做没有问题吗?
选项字节和UBC不是通过源程序修改和访问的,是在烧写芯片时配置的。如果你不需要配置就按默认的,需要配置的时候就配置。

那假设我大批生产烧录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6、假设使用C语言的话,是否一定要申请那个16K免费的编译器(看前面的帖子好像说不太好申请啊)?
用C语言的话是肯定要申请LICENSE的,或者买也可以,申请很快的,排除时差或者法国人休假的问题。一般1天就可以申请到了。

谢谢!

网友B:
re

因为我用汇编,应该只需要装STTOOL那个文件就可以了吧

是的

但是这样的话,管脚配置就有问题了.还有在STM8S105和207的技术手册中都没有关于LINUART控制字节的详细描述(最小系统中有LINUART的例程,所以不知道如何处理相应寄存器)
管脚配置没问题的,LINUART好像就是UART3,叫法不一样

3、我用汇编建立工程后,发现源文件中有MAIN和MAPPING,包含文件中有MAPPING,请问我能否把这几个文件都删除呢?
你用汇编写啊?默认的main 和mapping 文件当然可以删除,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因为我的程序结构就是头文件+原程序.

我建议你不要删除,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删除,你就加入你自己的源文件和头文件就可以了

5、看光盘中的源程序并没有对选项字节、UBC等进行操作,请问这样做没有问题吗?
选项字节和UBC不是通过源程序修改和访问的,是在烧写芯片时配置的。如果你不需要配置就按默认的,需要配置的时候就配置。

那假设我大批生产烧录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有什么麻烦的,你反正一样要烧程序,烧程序你觉得麻烦么?

网友C:
申请LICENSE很容易?

6、假设使用C语言的话,是否一定要申请那个16K免费的编译器(看前面的帖子好像说不太好申请啊)?
用C语言的话是肯定要申请LICENSE的,或者买也可以,申请很快的,排除时差或者法国人休假的问题。一般1天就可以申请到了。

我发信息如下:这就是他们说的个人信息的文件吗,我直接发的,有什么错误没 都快一周了 还没申请到,
The information below should be sent to:
     stm8_16k@cosmic.fr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this product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for:

User: ****
Company: ***
Address:  ***

Country: CHINA
Phone:  *****
Fax: ****

Product Information

PRODUCT=LXSTM816K
HOSTID=0022157e8665
USER=鏌忓啗涓?
DISPLAY=20080901-1230
HOSTNAME=20080901-1230
DISK_SERIAL_NUM=2a1d0905

网友D:
www.stmsky.com/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