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的芯片ID有没有可能被擦掉?

楼主(2009-05-15):
vu8 data[64] = {0};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
  for(u32 i=0;i<12;i++){
    data = ((vu8*)0x1FFFF7E8);
  }
}

把上面这段代码通过J-Link下载到RAM中运行
执行完成后data中前12个数据全为0xFF

楼主:
有的能读有的不能读

手上有两种型号
各取两片测试
990DG VC
MYS 740
ST   B
不能读出
不能读出,Access地址0x1FFFF7E8 程序Crash

99169 93
MYS B2B
ST   Y
可以读出
可以读出

楼主:
又试了一片后缀为B的

990DG VC
MYS 740
ST   B
不能读出,全为0xFF

网友A:
用ISP软件看看。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过

做个试验看下结果

网友C:
等待试验结果

楼主:
[990DG VC][MYS 740][ST B]这个片子是07年出的

以后买片尽量买最新的

网友A:
ST对保证这个ID的唯一性是有责任的。

如果LZ能证实,可以找ST麻烦,呵呵。

网友D:
你的代码有问题吧

你看汇编,翻译的那四句话完全不对头么。

网友D:
RX

你那四句汇编,R1是data数组的地址,R2应该是ID的地址,怎么一个是PC+0x0c,一个是PC+0x10。

网友D:
还有,ID是可以从MEMORY窗口直接看的

看看吧。

楼主:
汇编不对可以去找IAR的麻烦,呵呵

P.S. 反汇编可能不准确,但是机器码是对的

楼主:
这个是用J-Link直接看到的结果

网友A:
工程样片?

很少见人反映呢。
前面的FLASH/sram容量值都正常。

网友E:
这个唯一ID只有在Y版本的芯片之后才有

A版本和B版本的芯片没有唯一ID。

这个功能是在STM32发布之后,根据客户的反馈新加上去的,所以到了版本Y之后才出现。

楼主:
请问楼上,哪篇Datasheet上有关于这个差别的描述?

类似问题
http://www.st.com/mcu/forums-cat-7393-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