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询问stm32f ISP的速度怎么样,特地测试了一下。

楼主(2009-05-16):
http://www.mcuisp.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29&page=1&star=1

测试结论:

1、ISP用手持机可达到最高速度为15KB/S左右。写FLASH速度52.5us/2字节,折算为38KB/S。可见还是有改进空间。
2、PC机ISP的速度大概在5KB/S左右。

有时间要好好改进一下RamIsp,呵呵。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远

网友A:
PC上下载的话,速度还可以更加快的

H:MyProjectVersaloon~FW_FinalProject>vsprog -ccomisp_stm32 -C "COM4:921600 8
E1 NN" -i"C:ProjectsFreeRTOSDemoCORTEX_STM32F101_IAR_SimpleDebugExeRTOSDe
mo.hex" -oe -owf
VSProg 1.0 (2009-05-17-01:24) svn:3:6M
CopyRight(c) 2008-2009 by SimonQian <SimonQian__AT__SimonQian__DOT__com>

URL: http://www.SimonQian.com/en/Versaloon
mail: SimonQian__AT__SimonQian__DOT__com

Warning:5 is invalid for hex type, current line ignored!!
Info:   Bootloader version 2.2 detected
Info:   Product id = 0x1004
Info:   Flash memory size: 64 KB, SRAM memory size:  65535 KB
Info:   erasing chip
erasing chip |========================================%100| 0.03s used
Info:   chip erased
Info:   programming flash
writing flash |========================================%100| 0.38s used
Info:   flash programmed for 6208bytes

使用了921600的波特率(再快就不能同步鸟),可以达到将近16KB/s的下载速度。

网友A:
突然发现。。。。。。

SRAM memory size:  65535 KB
是偶的编程器疯掉了,还是STM32疯掉了?

想起来,记得OpenOCD里提到过这个问题,新的STM32芯片,无法根据读取的芯片的RAM大小来分配缓冲。

楼主:
呵呵,是呀。

这个SRAM_SIZE信息其实还蛮有用的。
现在只能按最少4KB算了。

网友B:
你要跟AT45DB这样的高速芯片试,有人试过说可以到9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