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同时设置EXTI中断

楼主(2009-05-16):
我将两个外部IO口分别是GPIOG的10脚和14脚设置为下降沿中断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GPIO_Pin_1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GPIO_Pin_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EXTI15_10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现在的现象是,只能进入14脚的外部中断,10脚的中断怎么也进不去了

网友A:
肯定可以同时设置的

把代码都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