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R710 怎么解决抗静电

楼主(2009-05-16):
485打8KV接触放电,就死机。

网友A:
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是STR710的特有问题

任何一种MCU都要解决的问题。

ST网站上有一些有关的应用笔记,可以供参考。

网友B:
抗静电就是和大禹治水一个道理

一个是堵,一个是疏。

先堵,后疏。

先堵:是尽量把外部的干扰信号堵在外面不让它进来;

后疏:光堵是不可能100%堵得住的,肯定有部分会通过各种方式漏进来,那么对这部分漏进来的干扰,可以采取疏的办法,也就是在进入到你的敏感器件之前,把它从其它地方释放掉。

最后能进入到你的芯片的干扰就很小了,不可能完全没有,但是只要它的能量在芯片本身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