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关USB总线数据包的问题,在线等,谢谢

楼主(2009-05-18):
我从总线上捕获的USB信号为:
令牌包(省略)EOP KJKJKJKK KKJKJKKK(PID) JKJKJKJK JKJKJK EOP ACK(省略)

环境说明:这个包是一个IN包(从device 发往主机的),用的是中断端点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PID后面跟的是16位0(也就是JKJKJKJK JKJKJK)?
如果数据包的话应该是数据字段+16位CRC长度,我不理解为什么只有JKJKJKJK JKJKJKJK是从哪里来的,难道表示数据长度为0,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够猛的!居然这么看USB数据包?

佩服!

楼主:
这是经NRZI编码的数据

楼主:
或者问一下,怎么发一个空字节的数据?

网友B:
那16bit就是CRC16吧...

楼主:
对,也就是发数据长度为0的数据包+16bitCRC

网友C:
LZ太牛了

我进来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