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接受与蓝牙模块

楼主(2009-05-19):
STM32F103RB,两个蓝牙模块,模块上有一个串口和两只引出的UART_TX和UART_RX.一个模块通过串口接到PC机,另一个:当通过串口插头与主控板接时,能够成功的完成发送和接受数据的任务;当通过UART_TX和UART_RX与主控板的两只USART3_RX和USART3_TX直接相接时,主控板只能发送数据(预先发送一段字符,在超级终端显示),却不能接受数据(在超级终端键入字符后,发送给主控板,由主控板接受,再由主控板发送回来)。是何原因?

网友A:
请画个连接示意图

看楼主的描述不太好理解:

1)为什么要把串口与UART_TX和UART_RX分开谈?串口不是UART?
2)主控板是什么?
3)超级终端在哪里?

楼主:
USART接受与蓝牙模块(图)

多谢。图示如:

网友A:
你的蓝牙模块上的串口和单独引出的TX RX是否是同一个通道

你能确定蓝牙模块的TX RX通道能够正常工作?

蓝牙模块的DB9连到STM32上的时候,使用的是STM32的哪个USART?是否有硬件流控?程序上与使用USART3有什么不同?如果怀疑USART3有问题,能否把上述USART口直接接蓝牙模块的TX RX试试?

楼主:

蓝牙模块的串口与引出的TX和RX是同一通道,只不过DB9那两只经过232转换芯片。蓝牙模块的DB9是通过USART1与控制板连的,没有硬件控制。不是怀疑USART3有问题,USART1也是这样(直接相连),就是使用DB9能发送和接受,而直接相连TX和RX只能由控制板发送,不能接受来自PC在超级终端键入的字符数据?

网友A:
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难道是电平匹配的问题?

蓝牙模块的DB9是通过232转换芯片,再通过STM32板上的232转换芯片与USART1相连,与RX TX直接连USART3的不同只在于这个232转换芯片了,其它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也纳闷

对啊,其他没有区别,而且,蓝牙模块也是3V供电的,问题是居然还能发送!

网友A:
程序中USART1与USART3的处理是否相同

还是直接把蓝牙模块的TX RX接到USART1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