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急救TIM1上升沿,下降沿同时捕获

楼主(2009-05-19):
香主,急救TIM1上升沿,下降沿同时捕获,只用TIM1_CH3这一个IO口,可以做到吗?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
    //FOR RECEIVE
    /////////////////////////

    //启动TIM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8 * 2 -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4;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BaseInitStructure);

    //启用ARR的影子寄存器(直到产生更新事件才更改设置)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Init IO Port GPIO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 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nable Time4 Global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Init Timer1 CC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选择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通道方向选择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8;                           //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Init Timer1 CC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选择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通道方向选择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8;                           //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Select the TIM1 Input Trigger: TI1FP2 【输入触发源选择】
    //参考TIM结构图选择滤波后的TI1输入作为触发源,触发下面程序的复位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1FP1);        //  <<香主这里怎么写??

    //Enable the CC3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3|TIM_IT_CC4, ENABLE);

     //Select the slave Mode: Reset Mode
    //复位模式-选中的触发输入(TRGI)的上升沿初始化计数器,并且产生一个更新线号
    TIM_SelectSlaveMode(TIM1, TIM_SlaveMode_Reset);

     //Enable the Master/Slave Mode
    //主从模式选择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OPEN INPUT capture
    //TIM_CCxCmd(TIM1,TIM_Channel_3, ENABLE);

    //TIM enable counter
    TIM_Cmd(TIM1, ENABLE);

网友A:
同时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问题

首先先上一张TIM的相关部分框图,以便解说:

你的程序中的这一段选择了图中的蓝线:TI3FP3
//Init Timer1 CC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选择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通道方向选择   <<< 这个设置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8;                           //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在初始化CC4时应该选择它的输入是图中的红线:TI3FP4,但你的初始化中选择了TI4FP4。
//Init Timer1 CC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选择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通道方向选择   <<< 这个要改变为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8;                           //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1FP1);  <<< 这行选择图中上方用蓝绿圈起的控制

因为从模式控制器没有TI3FP3的输入,所以不能实现这个语句控制的复位功能。因此CC3和CC4不能作为PWM Input使用,但可以通过我上面的描述实现同时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

楼主:
感谢"浪淘沙"的帮助! 可以捕了!

看来还是我自己的能力不行...
搞了几天都没搞明白,经过大哥一指点,才明白一点了.

您说CC3和CC4不能复位? 就是指定时器里面的数不能捕获后回到0吗?
CC3的上升沿,与CC4的下降沿,都不能把它归0? 一直加到0xffff再回到0?

网友A:
PWM Input模式中捕获后计数器归零是通过从模式控制器实现

从图中可以看到只有TI1FP1和TI2FP2接到了从模式控制器,而TI3FP3和TI4FP4则没有接到从模式控制器,所以使用CC3和CC4不能实现计数器自动归零,这正是我在2楼最后那句话的意思。

楼主:
明白了

也就是说,定时器CNT会不停地转圈,0,1,2-->>FFFF,-->0,1,2
那么,CCR3,CCR4还是会Capture当时的CNT值,对吗? 我还是可以用CCR4减CCR3来判断高电平的值,用CCR3-CCR4为低电平的值,对吗?

网友A: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