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ADC用DMA采多通道时数据错位的问题New

楼主(2009-05-19):
关于STM32 ADC用DMA采多通道时数据错位的问题,之前的错误现象是4.5A变成9A或0.5A,后来对ADC的参数配置加了定时配置后,有很大的改善,但客户现场又用了20多天后,又出现数据错误的现象,电流110A的变30多A?   急!急!急!

楼主:

我们现在用到STM32的两种CPU STM32F101C8T6 和 STM32F103都出现相同的问题,ADC采样用DMA方式采集多个通道时出现数据通道错位的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正常的,我们在实验室测试也没有问题,但是在客户现场用上一个多月后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的产品主要是电力测控,出现这种问题就很严重了,可能出现很大的事故,希望ST公司的的技术人员能及时给予我们帮助.

DMA错位问题:
关于采样处理:
1.    小表采ADC1的三个通道CH1/ CH2/ CH3,用DMA1传送到缓冲区ADCRegValue [3] 中;
2.    然后用定进器Tim1定时中断(50*128 Hz)从ADCRegValue [3]读数据到数组ADC_ConvertedTEMP[3*128]中;
3.    当128次采完时启用DMA2将ADC_ConvertedTEMP[3*128]传到ADC_ConvertedValue[3*128]数组中用于计算;
4.    正常情况下,ADCRegValue [3]内的数据应为CH1/ CH2/ CH3
ADC_ConvertedTEMP[3*128] 内的数据应为CH1/ CH2/ CH3 / CH1/ CH2/ CH3…….
ADC_ ConvertedValue [3*128] 内的数据应为CH1/ CH2/ CH3 / CH1/ CH2/ CH3…….

楼主:

客户现场主要的有90KW的电机干拢信号不时的启动/停止,应该是干拢使ADC的数据发生错误!!!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

估计需要改变你的硬软件设计,甚至要改变软件的架构,所以说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哈哈,你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而且使用的方法也差不多,只不过我检测的AD通道比你多几个,也许我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不是stm32的问题,这么问他们也不会搞明白,哈哈,我已经把ST的人折腾的差不多了,都烦我了,嘿嘿,最后只好自己琢磨了。

楼主:
请5楼的帮帮忙!!!

请5楼的帮帮忙!留个联系方式行吗,你是怎么解决的,诚谢!

网友C:
楼主太为难ST了

稍微考虑一下楼主描述的问题,就知道是楼主的设计有问题,而不是ST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描述问题

我感觉是楼主描述的问题,如果按照楼主描述的,dma会非常忙碌的,不停地存取数据,哈哈,不过我想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楼主:
ST MCU 真麻烦

ST的工程师都哪去了,没人给我解决问题呀

网友A:
我们的工程师不是给你打电话联系了吗?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你这个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估计需要改变你的硬软件设计,甚至要改变软件的架构。

网友D:
香水城说的比较委婉,其实一看您的描述就知道主要是软件

2.    然后用定进器Tim1定时中断(50*128 Hz)从ADCRegValue [3]读数据到数组ADC_ConvertedTEMP[3*128]中;
------这么用很烦琐,又是定时器,又是dma,软件解决,根本不用什么定时器,定时器还有个和dma同步的问题。

3.    当128次采完时启用DMA2将ADC_ConvertedTEMP[3*128]传到ADC_ConvertedValue[3*128]数组中用于计算;
---同样是可以用软件解决的问题,又用一个dma。

大家对您的具体设计不了解,也只能说道这个程度。好好规划一下您的整个的软硬件架构吧。

网友E:
上次好像香水有给一些建议

印象中我还跟贴了来着

网友F:
程序的鲁棒性差

  楼主的程序,数据的正确性太依赖于硬件的正常工作,如果现场工作环境很恶劣,有比较严重的电源或者电磁辐射干扰,ADC1的三个通道的转换顺序被打乱,或者DMA1的某次传送没有成功把数据送到ADCRegValue [3],或者TIMER1某次的定时中断响应慢了,都有可能造成三个通道的数据错位。个人觉得把三个通道的数据存在不同的缓冲区里,比较保险。

网友G:
咋就不行呢?为啥不试试别人家的MCU?

咋就不行呢?为啥不试试别人家的MCU?

网友H:
我也是那么做的

目前用着还算稳定,并不是楼主所说的那样,关键还是哪里设置的不是很到位,思路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G:
看明白了,真烂!

别误会,我说的不是说MCU!

网友H:
那是在说人吗

我觉得很有想法,充分利用硬件资源

网友D:
硬件资源的充分利用硬件资源不应该是这种方式

把硬件全都用上了不等于充分利用,本来用1个硬件就可以做好的活,偏要用2个硬件,这种方式应该叫充分浪费硬件资源,硬件浪费了,程序还没做好。

网友I:

我也是用DMA,采多通道信号的,但没出现问题,**50hz的同步信号同步,每20ms采约350次的电压,电流,输入等信号,计算真有效值,每次同步信号来先关闭adc,从新设好dma,adc后在开始采样,一次都没有出过错。我的缓冲区大于数据区,保证不溢出,然后采到多少算多少。

网友H:
关键问题在于细节

他的思路本身没什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很多细节的地方可能没注意到,这样做的好处是CPU可以解脱出来做更多的事情,软件的复杂度也会降低,复杂度低了,自然稳定性就会提高。

   我们不能说第一个走新路的人摔倒了,就否定路的价值。

   路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方法也是,出主意的人多了,慢慢就会完善,体现出他的优点,避免缺点。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有什么好的建议

请问楼上的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要说得太空洞?

楼主:
干拢发生数据错误

关键是在没有干拢或弱干拢下机器是完全正常的,但在强干拢(90kW电动机启停干拢时),就会发生数据错误.

楼主:
机器实验正常

我们机器在实验室做过EMC、变频、吊电、浪涌、静电放电15kV等实验,机器都很正常的数据显示,但在现场90kW电动机启停干拢时就有数据错误。真是不明白,望各位给予指点!!!

网友H:
哈哈 我跟你的用法是一样的

我跟你的用法是一样的,还没遇到问题,等遇到了我在试试看。

以前软件调试的时候遇到过,后来没事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每个周期开始采样时,进行过零检测

另外,考虑在检测受到干扰时,在CPU能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请使用第6.3.4节和第6.3.5节介绍的外设复位寄存器,对相应的模块单独复位。

网友H:
感觉应该和干扰没关系才对

如果是干扰引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无论软件你怎么写,都不可能正常工作了,除非单片机自己能知道自己工作不正常了,但是既然已经不正常工作了,怎么判断自己工作不正常了,很难说明这个问题。

 声明一点,我觉得stm32的抗干扰能力还是十分强大的。我做的实验的时候也是很皮实,嘿嘿,反复折腾。

  另外,我觉得dsp中ad的使用还是十分方便的,好像nxp的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一个通道对应一个寄存器地址,使用起来很方便,这样如果错位的话,检测起来方便一些。

  dsp我们用了很多年了,stm32是刚刚使用,希望不要出什么乱子,否则我的努力就要回到原点了。

楼主:
CPU的ADC容易受干扰

如果CPU的ADC容易受干扰,从软件没法去干扰,只能是从错误中恢复来弥补,真是恼呀!

网友A:
CPU的ADC容易受干扰?楼主有确切的证据吗?

记得上次我们电话里沟通的时候,你们就提出这个怀疑但却不能肯定,经过一个星期的工作,请问你是否有了新的证据?

网友J:
ST的MCU抗扰能力优于其他MCU

如LZ的26楼所述,一般的EMC都是通过的。
但是90KW的电机干扰有多大?那真的很厉害,比15KV的ESD高得多。不知道LZ产品在EMC保护方面做的工作有多少,我认为这的的项目,投入50%的人力物力在EMC方面都是必要的。

另外,顶15楼,LZ不妨从这个角度出发改进一下思路,说不定会有收获。

楼主:
CPU的ADC容易受干扰

我将第一次的ADC采样数据读出来,发现在干扰下采样的数据就是错误的,有时就是一个定值,ADC死了

网友A:
当ADC受干扰时,单独对ADC模块复位是否能够恢复?

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6.3.4节,有关于单独复位外设模块的寄存器:

网友K:
LZ问题可能比较复杂

  不一定仅硬件受干扰, 信号也可能发生歧变. 模拟前端也会受到影响. 而且信号扰动比较复杂.
  建议增加异常结果处理流程, 比如在结果与上次转换结果相差悬殊或异常时再启动一次或数次测量计算流程. ADC模块死的处理香版方法就行.
  但LZ言ADC死状比较诡异, 没理由受到干扰ADC死, 其它模块不出问题. 若都会被干扰则LZ需要采取强化措施, 否则仅ADC死就需要分析具体情况了.

网友A:
请楼主确认33楼提出的问题,你是如何判断ADC采样数据错误

你是直接看到了ADC采样得到的、未经软件处理的数据,还是仅根据软件处理后的数据作出的判断?如果是后者,就要考虑计算过程中用到的参数受到干扰被破坏的可能性。

据我向我们的FAE了解,在你的程序中,系统上电后进行了软件校准,校准的参数存放在了RAM中;系统运行后,ADC采样得到的数值经过与上述校准值参与的运算后得到结果。计算结果的错误,有可能是ADC采样错误造成,也有可能是因为保存在RAM中的校准参数被干扰破坏,导致计算错误。你应该在怀疑有干扰时,校验一下校准参数是否还是正确的,比如通过重复存储在不同地方和存储数据的反码等方式,我想这些建议我们的FAE已经和你讨论过了。

楼主:
存放在RAM中的值会无故丢失吗

以楼上的说法是:存放在RAM中的值会无故丢失吗?如果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其实我认为RAM中的值丢失的机率比较小,因为我得到的是ADC采样值,ADC的采样值就不对了,有时是一个定值?还没到较准计算那一步呀?

网友A:
在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任何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如果能够确认ADC的采样值不对,那么我在34楼的建议有效吗?

楼主:
在34楼的建议有效?

在34楼的建议有效在实验室的用不15KV的静电放火测试是有效的,可恢复的,但客户现场还是不行呀?

网友A:
我认为你的问题应该不单单是ADC的问题

我的同事上周到你们办公室与你们交流了很长时间,我记得他们说你的系统在现场出现问题时,如果不复位(调电)整个系统而只是在面板上重新初始化系统,则系统能够恢复,这意味着硬件并没有处于不能恢复的死锁状态,通过重新初始化(不是复位)是可以恢复的;当然,重新初始化系统不但重新设置了硬件的配置,更重要的是重新初始化了软件的流程或变量,要知道RAM也是硬件的一部分,外设受干扰可能造成工作不正常,RAM也有可能受干扰造成工作不正常。结合39楼的测试结果,这些都说明,问题不一定在ADC部分,至少ADC部分不是唯一受到干扰的部分。

楼主(2009-06-23):
ADC太不稳了

ADC太不稳了

网友L:
41说的有可能是对的

网友M:
应是香水楼36楼说的问题

还有我不知道AD用不用复位,如能的话每周波复一下.只是不是做保护不存在.
我在AVR时与你的问题相似.
还有布板要减小干扰.
我也是做电力.我想问题差不多.

楼主:
ST公司解决不了的问题

ST公司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N:
LZ自己都没整明白,别人怎么给你明白?
说真的,对LZ公司的研发能力表示怀疑.象这种干扰问题,如果整体设计上不把关,全部都压到CPU身上去,多半哪家的CPU都受不了.

网友O:
我对顶楼的软件设计思路的理解。

楼主的描述:
DMA错位问题:
关于采样处理:
1.    小表采ADC1的三个通道CH1/ CH2/ CH3,用DMA1传送到缓冲区ADCRegValue[3] 中;
2.    然后用定进器Tim1定时中断(50*128 Hz)从ADCRegValue[3]读数据到数组ADC_ConvertedTEMP[3*128]中;
3.    当128次采完时启用DMA2将ADC_ConvertedTEMP[3*128]传到ADC_ConvertedValue[3*128]数组中用于计算;
4.    正常情况下,ADCRegValue [3]内的数据应为CH1/ CH2/ CH3
ADC_ConvertedTEMP[3*128] 内的数据应为CH1/ CH2/ CH3 / CH1/ CH2/ CH3…….
ADC_ ConvertedValue [3*128] 内的数据应为CH1/ CH2/ CH3 / CH1/ CH2/ CH3…….

我的个人看法,不是很成熟,望大家批评指正:
    第二步中,定时从ADCRegValue[3]读数据到数组ADC_ConvertedTEMP[3*128]中,楼主能保证CPU读取ADCRegValue[3]时,DMA肯定不从ADC读数据填写到该数组里吗?

    我的建议是省去这一步,使用DMA将数据直接存储到ADC_ConvertedTEMP[3*128]中,当128次转换结束时,生产DMA传输结束中断,在中断中再启用DMA2将ADC_ConvertedTEMP[3*128]传到ADC_ConvertedValue[3*128]数组中用于计算。这样省去中间多余操作可能引起的不可预知的问题。

另外:
    关于STM32受现场90kW电动机干扰的问题,肯定不存在,我支持的客户中将STM32用在电梯控制箱里,紧挨着500Kw的电动机,STM32的ADC、DMA、Timer、SPI、I2C也稳定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此路不通呀

按楼上说的方法我也试过,一样出现问题,只要干扰就有了

网友P:
问题没说清楚

仪器的数值显示错误,是短时间闪一下马上恢复正常还是一直是错的,如果一直是错的,还能变化吗?你用了什么算法?不同的算法在相同的数据下输出是不同的,这些不讲明白,没人能帮你。
如果使用积分算法做滤波,ADC不能运转了,TIMER启动的DMA就读到固定值,滤波后就是一个直流分量,交流量为0。只要还有显示,还能变化,ADC就是运转的,ADC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受干扰后结果变化几倍是不可能的。
看你的描述,ADC是在连续转换模式,此方式不推荐使用。首先是功耗上升,结果是晶片局部发热,半导体器件对温度是很敏感的。如果只是实验还可以。
软件问题:你的ADC速度设置多少?如果是1M,每1微秒就是一次DMA!那要占多少总线时间?你的算法必然操作RAM,那么DMA期间CPU在空转,每20毫秒还有一次大的DMA,这些要考虑在内。在没有以上DMA打扰的情况下,你测试过整个计算程序的时间消耗吗?128点的算法在20毫秒内能计算完吗?如果算不完下一个DMA2是否把你当前点后的数据修改了?如果算不完,计算过程中禁止过DMA2吗?整个运算中的数据定义有无问题?计算中有数据溢出吗?有除0错吗?
如果以上问题都不存在,那么请把一段用于计算的128点数据发送出来,才可以判断是否一定是ADC的问题。方法很简单,智能测控肯定有通讯,写个调试程序,事先定义一个按键,在出现错显示的情况下按一下,CPU接到此键后停止DMA1和2,把所有缓冲区的数据包括ADC的缓冲通过通讯线发送出来,用电脑收一下,存起来就可以了。如果发现确实是ADC的数据不正常,没有按波形变化,就可以向ST兴师问罪了,如果是程序问题,还是静下心来,好好研究吧。
可以说一下我的测试结果:2层板,严格按照EMC有关要求布板,中心电平提高到1/2VREF,在ADC后减2048恢复波形数据,在交流无输入时,IAR下随机打断运行,可以看到大部分数据刷新变红,但数值漂动在-1~1之间,几百次试验仅出现过两次漂到2,对ADC精度无任何意见。
使用过各种恶劣手段对付此CPU,包括阳光暴晒,摸腿,拔8M晶体,多次出现IWDG复位,但未出现ADC数据失常问题。
我遇到的WWDG问题已经解决,正如香水城所说,是没看到调试画面就RST了。在使能WWDG后很短时间内,把它的时钟关闭,就可以停到正确的断点上了。喂狗不成的主要原因是窗口太小,离0X40太近了,没喂到狗就先RST了。目前已经用在了设备的调试程序中,运转正常。
关于最近的调试收获,可以告诉大家两点:一是IIC操作24C16时,一定要给SDA和SCL充足的高电平时间,否则操作不能成功。二是IWDG和WWDG也是如此,其中WWDG要短一点,但是也要在上电后四万次空循环操作后才能稳定。

网友Q:
(*^__^*) 嘻嘻……

DMA错位问题:
关于采样处理:
1.    小表采ADC1的三个通道CH1/ CH2/ CH3,用DMA1传送到缓冲区ADCRegValue [3] 中;
2.    然后用定进器Tim1定时中断(50*128 Hz)从ADCRegValue [3]读数据到数组ADC_ConvertedTEMP[3*128]中;
3.    当128次采完时启用DMA2将ADC_ConvertedTEMP[3*128]传到ADC_ConvertedValue[3*128]数组中用于计算;
4.    正常情况下,ADCRegValue [3]内的数据应为CH1/ CH2/ CH3
ADC_ConvertedTEMP[3*128] 内的数据应为CH1/ CH2/ CH3 / CH1/ CH2/ CH3…….
ADC_ ConvertedValue [3*128] 内的数据应为CH1/ CH2/ CH3 / CH1/ CH2/ CH3…….
================================
把后三部分的程序都删除
只留下第一部分

看看还能不能正确收到???

网友R:
我也遇到过,不过现在解决了.

我也是,只要停止a/d后再启动a/d,就有可能错位。即使停止a/d后,重新初始dma也没用。主要是要关断a/d的dma位,并且同时关断cont,在一条语句完成。我是用的ADC1->CR2&=0xfffffefd;才行。开启用ADC->CR2|=0X102;才能不错位。为这个事我用了一周的时间。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楼主:
谢谢50楼

其实我们在没有强干扰条件下,一切正常,只是在强干扰下才出现数据错位.

楼主:
其实ADC的稳定性值得考虑?

我们用像49楼的方法,用一路ADC在强干扰也出现数据错误,跟本不是我要的数据

楼主:
请求支招

请求支招,请高手支招解决此问题.

网友S:
这个就不用高手了,学过模拟电路的农民都知道...

不是CPU的A/D问题(因为不干扰的时候是正常的),想办法解决电路板被干扰的问题才是正道

就软件处理来讲,你那算法也不好,如果不是CPU快,早死了...
我曾用AVR单片机在7.3728MHZ的工作频率下做4路电机的PWM调速,每路采样计算点为64个...
我当时的算法基本思想是(这公式高中就学过):Sn=Sn-1 + An,所以,每采到一个样点,都能计算出一个新的64阶平均值的新点;不需要等到采样够64点才开始处理,那是最不好的做法...

楼主:
ST呀

ST呀,没反应?

网友Q:
这个问题太难了吧 估计ST的人不会

网友O:
不是ST没反应

从深圳同事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我们的同事到现场,对你的电路板的设计提出了一些改进性建议,可楼主依然我行我素,如此行事,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楼主:
已经按你们的建议改了呀

已经按你们的建议改了呀,没多大效果,也没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议,我们都改板了,我们想你们能从自身CPU的ADC抗干扰上提一些有效的解决建议

网友A:
实在对不起,可能确如楼主44楼说的:ST公司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的工程师对如何使用芯片在行,但对如何消除外部的干扰不在行,尽管我们也尽所能提出了不少建议。

其实还是那句话,在强干扰下企望MCU能不出错是很难的,必须做好外部的保护。举个例子:假定人的身体最多只能承受40摄氏度的温度,如果不加保护用上百度的高温去烤一个人,恐怕谁也受不了,即使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做芯片也是一样,自身的修炼固然重要,但外部保护更加重要。

网友T:
我也吹两句吧:

1.    小表采ADC1的三个通道CH1/ CH2/ CH3,用DMA1传送到缓冲区ADCRegValue [3] 中;
2.    然后用定进器Tim1定时中断(50*128 Hz)从ADCRegValue [3]读数据到数组ADC_ConvertedTEMP[3*128]中;

这两步似乎感觉不怎么爽,你叫我说出这里会有问题么?我也不确定,但如果自己用的话,一般就不这样了.
我宁愿是定时器中断后,就启动一次DMA(突发模式),然后再等DMA中断后,把ADCRegValue [3]数据读到ADC_ConvertedTEMP[3*128]中.这样算下来,效果和楼主的也差不多吧.

反正DMA这东西,我用有个原则,就是永远别在DMA向RAM放数据的时候随机地读这个RAM.尽管某些芯片会宣称这个临界问题不存在.但偶就是不会这么用.

想想,这个的确算是个CRITICAL哦,虽然不是软件的,呵呵~

另外呢,ADC值应该需要滤波吧.而且是中值滤波,也就是去掉一头一尾的最大最小,再作平均.这样就可以排除一些因干扰问题引起的变态数据了.

网友R:
adc必须一直连续转换吗?

如果不是,这样用软件排除那1次的干扰.

网友P:
感觉楼主的公司开发能力一般

已经说过了,连问题都描述不清楚,谁能帮你?
如果是干扰的问题造成ADC不准,那么干扰源是在连续不断的发出干扰脉冲吗?
在电机启动完毕后,你的表显示正常了吗?
如果只是一个点受了干扰,那么即使是在影响最大的45°角出现的,造成的干扰如果是把0xFFF干扰成了0,那么产生的当点积分后数据变化是1.414*0xFFF,那么在此数据窗口内的这次计算将受影响,其对幅值的影响为1.414*0xFFF/128,变化量为45的数值,就看你的满量程为多少,就可以判断影响有多大。但是单点或连续上百点的数值错误也不过影响两周波,仅40毫秒,错误数据一闪而过。如果错了后再也恢复不了正常,但显示还在变化,那就说明ADC还在转换。此时有办法处理,但不是根本办法,而是旁门左道了。
具体如下:如果您能保证3.3V的VDD不出现大的偏差(这点保证不了就是神仙也没办法了),硬件设计上用一个ADC通道采集VDD电压,如果采集的数据出现严重偏差,如连3V也不到了,就要考虑重置ADC了,您可以简单的RST,但是LCD要闪一下。也可以停止ADC和DMA,重新初始化再采集,连续几次不成就来一下RST.
希望能帮到你。
但是应该找到根源,对症下药才是解决问题的正路。

楼主:
其它ST你们自已好研究一下这CPU的ADC的稳定性吧

其它ST你们自已好研究一下这CPU的ADC的稳定性吧,别在这搞人身攻击了,好好解决客户问题才是真,我是说过了既是在实验做干扰,用静电枪晃几下(8KV),数据就错乱了,需且是一旦出错就回不来,除非上电复位.

楼主:
客户现场是不能RST的

客户现场是不能RST的,你以为客户是你们的实验室,想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来搞

楼主:
看来只能与ST国外总部联系

网友A:
STM32的数据手册上标明ESD只能承受2000V

你打8000V已经远远超出手册规定的最大允许工作范围。

还有,我请楼主在ADC因为干扰出现问题时,单独对ADC模块进行复位,不知结果如何?

网友U:
晕,静电枪晃几下就会出现ADC不稳定,还要RESET才行?

建议楼主先把硬件处理好再做软件,身子骨不行的话,再聪明的脑袋也无济于事啊。

网友:
这么精彩的讨论要留下我的脚印~~~

网友P:
总算说清了一些

出现问题后不恢复,可能的问题是:ADC的精度校准出了异常,通道错位,算法问题等。
建议:出现问题后取出待计算的采样数据加以分析。
不清楚你的算法,也见不到数据,没法判别。注意几点:一是不要使用浮点数据,小数的处理使用Q格式,自己定标。二是不要使用SQRT(),也不要使用牛顿迭代法,有更简便的开方算法。三是不要使用连续AD转换,使用TIM触发,出现问题后也好恢复。
所有的设备出现问题后都允许RST, 我拆解过所见过的所有微机保护装置,国内的有南瑞,北京四方,许继;进口的有ALSTOM,SEL,SEG,西门子,ABB等,这些设备使用的芯片各不相同,南瑞的低压系统为S80296,现在用BF532,高压的是ADI的ADSP2181;ALSTOM的4平台用TMS320VC33,西门子的比较乱,有80196的,也有EX386的,但是共同的一点是:即使有内置看门狗,也一定有一片外置看门狗!
除了硬件保证,软件上也要处理很多东西,比如坏数据处理。曾将有某国内大公司生产的发电机差动保护误动作切除一台60W千瓦大机组,造成电网周波动荡,最终原因是VFC参考电压瞬间波动造成,但录波分析发现此问题完全可以避免,只要在采样中加一条if()即可。在很多书中都提到,可以利用任何时刻,电网中ia+ib+ic-3i0 = 0 这一特点即可判断出坏数据。当然实际应用不能为0,但是可以设定为一定的门槛。

网友Q:
快升级 I2C库!!!

kingpower2018  你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得换换思路了 似乎

楼主:
还有高招吗

网友Q:
估计是没有招数了

最好的招数看来是楼主冷静冷静头脑 自己搞定了!!!

网友V:
能把我们的香斑竹难倒,不容易啊

网友A:
哈哈,熏香疗法不是万能的

香斑竹也只知芯片内部的事情,外面的世界就知之甚少了。

楼主(2009-09-08):
问题一直没解决呀

网友W:
排除法解决问题,找到干扰源是正道

楼主,一团乱麻想要解开,用手拍打是不行的。这是我工作的警句。我来帮你理理思路。如你所言,板子在实验室不出问题,在现场出问题。而且能够确认,一个大的电机启动与一个故障有直接关联性。然后,你认为芯片有问题,然后你反复要求st公司的人解决。显然你的工作思路不清楚。
1、假设芯片确有稳定性问题,st公司的技术支持就能解决了么?
2、你反复要求st公司的人解决的只能是请他们帮你看看你是否正确使用了芯片。而深入的了解和掌握芯片不正是你的工作么?别人都是辅助你的。
3、如你所言,既然在实验室没问题,你能否在现场创造一个小环境屏蔽一切干扰?然后再观察板子的运行情况。
4、假设板子有保护情况下正常工作,你可以逐一的解除相关保护,直到某种干扰引入造成故障。
5、然后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兴师问罪,看看大刀砍到谁的头上。你现在这个状态,若当了皇帝,肯定是昏君。
总结,要找到干扰作用到了“哪”。

楼主(2009-10-14):
我也想呀,可是客户现场不是你的实验田,不准你随便搞的

网友X:
我的ad也同样出过错位问题,但是后来我还是用软件的办法解决了。我说说我的情况的思路,看看是否对楼主有帮助。
开始,我使用的是16路规则通道的ad循环多次扫描,使用dma传送到一个256的字节的数组,然后我就没有管它了,有时间就去那数组中取出来计算平均值。在短时间内也是无事。但是机器一多,有的就发生过错位了,也用仿真器抓到过。初始化程序如下:
uint16  ADC_ConvertedValue[256];//ad转换结果存入的数组
void init_ad(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初始化DMA*/
    DMA_De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0x4001244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初始化AD*/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6,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7,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8,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9,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0,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1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5,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16,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网友X:
后来我将ad采样设置成单次扫描方式,同时启动ad中断,在中断中判断是否错位,没有就继续,有就复位ad和dma。下面是我改后的程序:
uint16  ADC_ConvertedValue[256];//ad转换结果存入的数组
bool ADC_ready;                //ad转换完成一次。

/***************************************************
重新初始化AD的寄存器
***************************************************/
void ReInitAd(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_Channel1);
  ADC_DeInit(ADC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0x4001244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6,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7,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8,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9,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0,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1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5,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16,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DC_ready = FALSE;
}

//////////// 下面是ad中断程序///////////////////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AWD);
ADC_ready = TRUE;
if(((DMA_Channel1->CNDTR)&0XF) != 0)
{
         ReInitAd();
}
else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下面是在其他模块中定时调用的一段程序,时间间隔应该是大于2个ad中断时间//

   if(ADC_ready        ==FALSE)
   {
       ReInitAd();
   }
   ADC_ready = FALSE;
不知是否有帮助?

网友Y(2009-12-03):
我的三个ad没问题,8个旧有问题。

网友Z(2010-10-24):
楼主需要自己冷静,自己解决。就算st承认芯片有bug。你怎么办?对客户说我的ic有bug。
还是要解决的。
怎样解决问题是你目前的重点,这个要靠自己。就算st的工程师解决不了了,你能把所有的产品召回重新设计吗?
感觉楼主还是年轻,我遇到过好多原厂解决不了,最后靠自己解决的事情了。原厂工程师也是工程师,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AA(2011-10-21):
楼主,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问题

网友AA:
回复 楼主:
遇到的问题一摸一样,我是打3kv脉冲干扰群

网友AA:
回复 网友X:
他这方法值得试试

网友AB(2011-12-14):
好贴,我也来凑凑热闹,我的贴都没人理我的,是不是我水平不够啊:'(

网友AC(2012-07-05):
我的做法不知可行不可行:
用一定时器,在定时中断中启动ADC。假如ADC转换的是4路,在定时中断服务中:
    ADC1->CR2 |= 0x00500000;                              // 启动ADC1
    DMA1_Channel1->CCR   &= 0xFFFFFFFE;             // 关闭DMA
    DMA1_Channel1->CNDTR = 4;                            // 重设为4路
    DMA1_Channel1->CMAR         = (int)&ADC_res;          // 重设地址
    DMA1_Channel1->CCR   |= 0x00000001;            // 启动DMA
    TIM3->SR &=~(1 <<0 );                                    // 清中断标志
每一次采样都重设DMA的传送地址和长度,看它错位不错位。

网友AD(2012-09-17):
回复 网友B:

看来ST的产品的抗干扰能力真是一般,我的产品看来不能选ST了

网友AD:
回复 网友G:

建议换NXP的

网友AE:
不知解决了没有,我看了上面的回复和讨论,可以试试下面做法:
1.确定一下是不是ADC的问题,这样可以将计算的数据数组数据固定不变,
然后让故障复现,如果故障消失,那么故障定位在DMA传输以前。
2. 将ADC转换数据模拟在数组,重复上面实验确定是否是DMA的问题。
3.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么可以肯定是ADC了,然后采用软件或硬件措施

我始终认为只要在实验室故障能复现就好办,就怕故障随机,无法检验整改效果最麻烦。

网友AE:
我来说说我的想法

不知解决了没有,我看了上面的回复和讨论,可以试试下面做法: 1.确定一下是不是ADC的问题,这样可以将计算的数据数组数据固定不变,然后让故障复现,如果故障消失,那么故障定位在DMA传输以前。 2. 将ADC转换数据模拟在数组,重复上面实验确定是否是DMA的问题。 3.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么可以肯定是ADC了,然后采用软件或硬件措施 我始终认为只要在实验室故障能复现就好办,就怕故障随机,无法检验整改效果最麻烦。

网友AF(2014-06-11):
挖坟啊!:lol

网友AG:
这么老的贴子都被挖出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