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P请教版主

楼主(2009-05-26):
在ISP工具或程序中读出“写保护寄存器WRP”都为FFFFFFFF,理解为没有写保护,也就没有进行解锁操作,直接擦除800 0000开始的10页,总是返回擦除成功,而800 0000开始的应该是我写的IAP程序,这个擦除操作相当于自杀,但是总提示擦除成功,而程序还能运行。

网友A:
“写保护寄存器WRP”都为FFFFFFFF,表明是写保护

请看STM32闪存编程手册。

网友B:
RX

要先执行  FLASH_Unlock();
不然Flash_CR寄存器不可写。

楼主:
谢谢各位

正常了,忘了FLASH_Unlock();
对这个FLASH的操作理解不够深,为什么没有FLASH_Unlock,擦除和写入都返回成功呢?

网友B:
没有UNLOCK就不能写CR寄存器

不能写CR寄存器就不会执行擦除或者写操作。

没有执行擦除或者写操作,当然就不会有出错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