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不同版本的区别在哪可以找到?

楼主(2009-05-26):
比如Y版、Z版、A版的区别。

网友A:
ST网站上有勘误手册

楼主:
谢谢,那现在的比较新的版是什么版?

网友B:
最新的是Y版本

网友A:
不同容量的STM32,最新的芯片版本也不一样

大容量: 最新版本 = Z
STM32F103xC、STM32F103xD、STM32F103xE
STM32F101xC、STM32F101xD、STM32F101xE

中等容量:最新版本 = Y (4楼说的是这个)
STM32F103x8、STM32F103xB
STM32F101x8、STM32F101xB

小容量:最新版本 = A
STM32F103x4、STM32F103x6
STM32F101x4、STM32F101x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