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osmic + STVD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Cosmic + STVD,我快要疯掉啦!32k程序之前还好,现在老出怪问题,搞死人。我程序之前没有优化时没问题,优化后报错,再退回去不优化还是报错,文件每个单独编译没问题,怎么回事??

cxstm8 +warn +mods +compact -l -i"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i"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  -clDebug -coDebug wireless_decode.c
wireless_decode.c:

Running Linker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fc-64.sm8 -mDebugfc-64.map Debugfc-64.lkf
#error clnk Debugfc-64.lkf:39 Debug elephone.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1e)
#error clnk Debugfc-64.lkf:39 Debug elephone.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89)
#error clnk Debugfc-64.lkf:40 Debugvoice_drive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11)
#error clnk Debugfc-64.lkf:41 Debugwatchtime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1d)
#error clnk Debugfc-64.lkf:42 Debugwireless_decode.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1d)
#error clnk Debugfc-64.lkf:56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0 expected (.text:0000)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fc-64.sm8 -mDebugfc-64.map Debugfc-64.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楼主:
还像还是代码长度引起的?

我把32K之前的代码文件逐个替换现在(40大于K)的文件,替换完了还是如上同样的错误,于是我又将C Compiler中的Memory设为mods0居然编译通过,由此可以判断不是我程序有问题,非常奇怪的是上次因为编译不能大于32K将Memory设为mods的,一直编译到40多k,现在为什么mods模式又不行??哪里还有设置吗?我快崩溃了!!!

网友A:
看看你的.LKF,一般在/debug 里

楼主:
错误时的.LKF

# LINK COMMAND FIL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STVD7
# SHOULD NOT BE MANUALLY MODIFIED
#

# Put you segment configuration here
# define the .share segment when using compact or memory models only
#<BEGIN SEGMENT_CONF>
# Segment Code,Constants:
+seg .const -b 0x8080 -m 0x1ff80 -n .const -it
+seg .text -a .const -n .text
# Segment Eeprom:
+seg .eeprom -b 0x4000 -m 0x800 -n .eeprom
# Segment Zero Page:
+seg .bsct -b 0x0 -m 0x100 -n .bsct
+seg .ubsct -a .bsct -n .ubsct
+seg .bit -a .ubsct -n .bit -id
+seg .share -a .bit -n .share -is
# Segment Ram:
+seg .data -b 0x100 -m 0x1300 -n .data
+seg .bss -a .data -n .bss
#<END SEGMENT_CONF>

# Put you startup file here    (it depends on the model used)
#<BEGIN STARTUP_FILE>
crtsi.sm8
#<END STARTUP_FILE>

# Put your object files here (they depend on you application)
#<BEGIN OBJECT_FILES>
Debugad_scan.o
Debugdisplay_text.o
Debugeventnote.o
Debugflash_eeprom_rw.o
Debuglcm12232_driver.o
Debugmain.o
Debugset_menu.o
Debug elephone.o
Debugvoice_driver.o
Debugwatchtimer.o
Debugwireless_decode.o
#<END OBJECT_FILES>

# Put your library name here (it depends on the model used)
#<BEGIN LIBRARY_FILES>
libis.sm8
libm.sm8
#<END LIBRARY_FILES>

# Put your interrupt vectors file here if needed
#<BEGIN VECTOR_FILE>
+seg .const -b 0x8000 -k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END VECTOR_FILE>

#<BEGIN DEFINED_VARIABLES>
+def __endzp=@.ubsct            # end of uninitialized zpage
+def __memory=@.bss                # end of bss segment
+def __stack=0x17ff
#<END DEFINED_VARIABLES>

楼主:
我哭吧!

我哭吧!我的这个项目做了一个多月,找芯片供应商的技术也是白找,ST的技术又不知道在哪里找!我只有哭了!!!看来只有在这里发表找工作的帖子了,本人用过PIC AVR Holtek 51 NEC等多种MCU,熟悉硬件,这个项目肯定丢饭碗

楼主:
自己顶

自己顶!

楼主:
有人用STM8做过程序大于40K的项目?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A:
平常心,平常心

程序超过32k, memory model 只能选mods或modsl, 编译没问题,连接有问题,就要查一查.lkf

但.lkf指的是默认配置,如果你程序中强制指定了空间如何分配,也要检查一下是否有什么问题

另外检查一下分配的RAM var是否太多了,冒了?

楼主:
感谢汉之云,

程序中确实强制指定了空间,指定的是EEPROM的空间,RAM也才用了400多个字节,我现在把Cosmic升级到4.2.8版,又编译通过了,但我最先就是用的4.2.8版呀,不行我才装的4.2.4版,我搞不懂!以后如果没有Keil或IAR支持的片子,无论多好我都不用,伤心了!

网友B:
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会这样做:

重新建立工程文件试试,不行的话我重装编译器试试,再不行的话到别人的机器上试试.
因为如果明显不是代码问题的话,很明显会是编译器的BUG.
包括KEIL,编译器也是有BUG的,上次找到个很气人的BUG,就是在项目工程中新建一个目录后,原来装着C文件的两个目录就给我消失了,相当晕~
后来才知道,不要自己在KEIL上建立StartUp目录~不然有可能会出文件管理的BUG~

网友C:
超过32k

超过32k的情况下,有几个地方要注意:

1)中断向量子程序必须加关键字@far

2)要么在所有函数的前面加关键字@far,这样函数的地址是24位,否则是16位的。还有一种选择,你在link文件里面新建一个段,从0x10000开始,然后将一部分不常用的函数放在这个段里面。

你的问题就是由于超过32K引起的,如上所述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12楼

首先感谢你,
1)中断向量子程序我全部都加了关键字@far
2)我的程序有40多K,现在全部加@far工作量有点大,“你在link文件里面新建一个段,从0x10000开始,然后将一部分不常用的函数放在这个段里面。”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即使真的这样操作,你觉得合适吗?为什么编译器不能自己完成?

网友D:
xuannin,我遇到和你差不多的痛苦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卡了我3个星期,导致我的项目进度老是推迟,被鸟!!!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程序没有用看门狗,但不停的复位,察看复位寄存器,全是0没有产生什么复位请求,没有办法继续调试,等代理商3个星期,没有回复,最后找到ST原厂,和ST的工程师在一起work了一天,最后是这样解决的,把用到的中断服务程序全部搬到main.c里面,然后把stm8s_it.c的注释掉,问题解决.
暂时这样继续了,但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但还是要谢谢ST深圳这边的工程师,让我的项目得以继续进行,希望他们能搞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E:
用一下Raisonance STM8试试

他就像Keil一样!

网友F(2013-04-09):
以前在别的编译器遇到过, 通过重建工程解决. 太执着找原因未必有结果.

网友G:
编译器这一块  这一块还是使用自己比较熟悉的  这样比较好   呵呵   顶一个

网友H(2015-01-06):
你好,我现在用stvd,程序大于32k了,也是报section boundary crossing 。我也选择了内存模式modsl。还是有这问题。是不是我的stvd没有license。能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