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gpio的od模式上拉不到5V

楼主(2009-05-26):
stm32的gpio的od模式上拉不到5V,只到2V左右,也没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上拉电阻1K,那个管脚是兼容5V的。谁用过stm32的od模式,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请问外围器件的负载是多少?

网友A:
当端口配置为OD输出时,如果写"1"则端口电平由上拉控制

此时端口对外相当于开路,信号线上电平完全由外部电路决定。1K上拉接端口引脚,引脚再对地接1K负载,这样肯定不能拉到5V,你的负载太大了。

楼主:
那不接负载呢?

网友A:
不接负载时,你测到的电平是多少?

网友B:
上拉电阻的值应该比负载电阻低数倍

输出1时,IO电压实际上是上拉电阻和负载电阻的分压

楼主:
接不接负载一个样

网友A:
接不接负载一个样?我怀疑这样的结论

有可能这个管脚已经损坏。

请把管脚上所有电路去掉,包括上拉电阻,配置端口为推挽输出,看看是否能产生高低电平?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上原理图和波形图吧,楼主

网友D:
最恨发帖没结果的!

发个结果告诉大家一下啊。

楼主:
端午节回家了,不好意思

现在还没个结果,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换过其他的引脚,还是一样。
我把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时,可以输出3V的信号。但是配置为开漏方式,加1K的上拉电阻,引脚上没有电平的变化。

网友A:
请注意,STM32上不是所有的引脚都是5V容忍的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脚?

楼主:
我的那个是可以容忍5V的,pe2

网友E(2010-11-10):
回复 网友A:

请问都哪些脚是可以用5V的?我的是103zet6.现在把所有的六个时钟都接上了四路pwm.

网友F:
DATASHEET上标明FT的都是5V兼容的引脚

我试过5V OD输出,OK的。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14-07-31):
引用 网友E:
13# 香水城

请问都哪些脚是可以用5V的?我的是103zet6.现在把所有的六个时钟都接上了四路pwm. ...

哥们能不能把你那个六个时钟都接上了四路pwm.的程序拿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