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不进入中断

楼主(2009-05-26):
TI, IO, pi, ni, gp
初始化代码如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还是和别的什么地方有冲突?
先谢了!

网友A:
你人为产生一个软中断看看能入不?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11);
这样就会入中断了.如果这样能入,那么应该是你的IO脚那边有点问题.
如果这样入不了,那还得查查别的原因~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还是不能进去,是不是和中断的优先级有关?

多个中断的优先级是不是不能设置相同?
比如USART1、USART2、TIM2、TIM3等,他们的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和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是不是不能相同?

楼主:
已解决

中断函数的名字搞错了
根据白菜提供的方法,测试出来问题所在。
谢谢白菜!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EXTI中断不能进入

初始化代码看N遍,没发现错误啊,还有中断函数的名字也没有错,就是不能进入中断,用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0);函数测试过了,不能进入中断啊,难道是固件库V3.0的中断函数名不一样?谁能救救我啊~~

网友A:
楼上的,难道你屏蔽了全局中断??哈~

网友C(2015-06-29):
EXTI问题总结   看看这个帖子 挺不错的

STM32 外部中断 易出错总结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471688

网友D:
记得中断最后一句初始化都是开全局中断。

网友E:
中断的确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8楼的总结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