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9个数位1个校验位的UART通信?

楼主(2009-05-26):
要实现一个多机通信的系统,用第9个数据位区地址和数据。为了数传输的可靠性,需要外加一个比特的校验位。如何才能用STM32的USART来实现呢?

网友A:
校验在软件里自己做

STM32利用校验位来做多机通信的地址数据标志位

网友B:
STM32的UART不能实现这样的格式

STM32的UART只能实现:
1)7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
2)8个数据位,无校验位
3)8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
4)9个数据位,无校验位

楼主这样的要求,不能用STM32的UART模块实现,需要使用软件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