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优先级分组 到底有4组还是5组?

楼主(2009-05-27):
是第0组到第3组  还是 第0组到第4组??

我觉得相应优先级至少占一位的话,应该是第0组到第3组吧!!!

===========================

还有另一个问题问下: “通过让优先级以MSB对齐,可以简化程序的跨器件移植。比如,如果一个程序早先在支持4位优先级的器件上运行,在移植到只支持3位优先级的器件后,其功能不受影响。”
我怎么就看不懂这话啥意思呢??

网友A:
STM32配备有4位中断优先级设置位(16级),若划分2:2便是四组

楼主:
楼上,划分2:2是其中的第2组!

网友A:
那你的意思应该是能有几种分组法。

楼主:
楼上

我的意思是:
第0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1组: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2组: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3组: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因为响应优先级至少占一位!!

但是STM32是这么分的:
第0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1组: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2组: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3组: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4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0         ((uint32_t)0x700) /*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4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1         ((uint32_t)0x600) /*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2         ((uint32_t)0x500) /*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3         ((uint32_t)0x400) /* 3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1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4         ((uint32_t)0x300) /*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0 bits for subpriority */

这不是与“响应优先级至少占一位!!”矛盾么?

楼主:
明白了!!

未使用的位 也可以分组!! 多谢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