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如何控制重新开始计数?

楼主(2009-05-27):
现在用定时器定时,为了同步,在某一时刻需要开始从头开始定时一个周期,怎么实现?
我用的是更新事件产生中断来判断定时时间到的,是否可以用TIM_GenerateEvent来产生中断,并进行同步?
谢谢

网友A:
你试试这种方式

TIM2->CR1&=0xfffe;
TIM2->ARR=你的定时常熟;
TIM2->CNT=0;
TIM2->CR1|=0x0001;
这样操作可以使你的定时器归零,并且同时载入定时常熟
不过这是向上计数的用法
不知道知否适合你

楼主:
谢谢

和我的思路一样,我也是让定时器产生一次更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