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k3,ADC问题

楼主(2009-06-03):
我用103的ADC1,用单次扫描模式检测两路AD(通道0和通道1),发现通道0始终不对,但不用单次扫描模式的话通道0是对的,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在读数据缓存寄存器时注意什么问题吗,我是用ST的固件库做的,对齐方式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两次ADON之间有没有等待?

第一次配置ADON后,有没有等待一段时间以保证ADC模块正常上电?否则第一个检测出来的数据是不对的

网友B:
不要这么轻易下结论

我用STM32 AD大半年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好。只有设置和程序不对的问题,AD多通道,不同通道之间不需要延时等待。最多做了8通道加一温度,数值都是对的。但是AD采样的值不是固定的,有个上下波动。这个和参考电压有关。加软件滤波有助于改善波动。(具体版上有ADC值校准的帖子,可以搜下)

其次,ADC采样多通道必须要用DMA传输,DMA传输要注意设置buffersize以及起始地址。AD多通道之间要排好顺序。再则就是先使能DMA,再使能ADC转换。顺序不要错了,否则有的你玩的。
乱列那么多,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B:
我晕,回错了

码那多字,哎~~

网友C(2011-11-21):
楼上问题解决了吗?说说呀

网友D:
前几次结果扔掉.

网友E:
你怎么知道始终不对的? 可以看仿真。。两个通道之间会相互干扰。。我也遇到过 读一个通道之后写CSR寄存器0 再读另一个通道值 就不会干扰了

网友F:
扔掉结果?

网友G(2012-01-05):
我的就是先读一个通道然后在写CSR,连续转换时干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