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WDG 和 外部中断 唤醒STOP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9-06-03):
STM32的两个问题:
1 IWDG一旦使能,是不是不能关掉?我程序想设置stop模式和IWDG冲突。
程序进入stop模式 iWDG会复位系统。不知道窗口看门狗使能之后能不能关掉。
2 STM32在STOP模式下,是不是设置任何一个外部中断都能唤醒,唤醒之后能不能进外部中断,怎么配置。

网友A:

1)IWDG一旦使能,是不能关掉! 所以在使用STOP模式时不能使用IWDG,或者必须定期唤醒去喂狗,相信你不愿意这样做。

窗口看门狗使能之后也不能被关掉,但它可以与STOP模式一起使用,因为在STOP模式下,系统时钟(HSE和HSI)被关闭,窗口看门狗的递减计数也随之被停职。主意IWDG使用的是LSI,而在STOP模式下LSI不能被停止。

2)唤醒STOP模式的问题,请看STM32参考手册中对应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