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输出十六路高速PWM信号吗

楼主(2009-06-03):
根据资料所写,STM32有四个通用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有四路比较匹配单元
这是不是意味着STM32能同时输出周期为1us,分辨率为72级(72MHz)的PWM信号
而且每路的输出又都不依赖于软件,就是说配置好定时器的PWM功能后,引脚配置正确后,连中断函数都不用写,端口里就可以输出稳定的16路PWM信号了

我不太懂STM32,但也在搞,想用这么多的高速PWM信号,香主要帮忙啊~

网友A:
请使用定时器的PWM输出模式

每个定时器有4个输出通道,4个定时器总共有16个输出通道。请看STM32参考手册和固件库的例子。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

楼主:
我主要想问的是它的速度是不是会很高,

达到1MHz时还可分72个档
然后在输出PWM波形时,是不是程序里不用做任何处理
然后在中断程序里也不用及时更新任何寄存器

网友A:
可以的

输出PWM波形时,只是在要改变占空比时才需要程序的处理。如果不改变波形的任何参数,可以没有中断程序。

楼主:
明白了,谢谢香主

最后想问的是哪款芯片可以做
我有一个48脚的芯片STM32F101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担心的是像48脚的芯片有没有相关引脚
对应于16个OCx的输出,我对于STM32的引脚复用功能理解太少。

网友A:
请看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中有详细的管脚分布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