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导致死机?

楼主(2009-06-04):
开串口1,3 dma发送,开发送完成中断。串口3发送特定数据串导致CPU重启。

两dma中断优先级均为very high。

如果有这样的bug,手册里有没有注明?

楼主:
香版来看看

修改串口3优先级为低之后就可以了。但是心寒,我这个错误是在偶然才测试出来的。而且没有进任何错误处理中断,直接重启。

网友A:
用的STM32哪个型号?有测试程序吗?

在大容量的STM32中有一个关于DMA的Bug,简单说如果2个DMA同时提出对FSMC的传输请求时会有问题。请看以下勘误手册的第2.12节。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es/14732.pdf

楼主:
256KB的101VCT6,还在调试当中

网友A:
有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