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功耗问题 香主帮忙分析

楼主(2009-06-04):
我现在的一个产品 只操作两个i2c  一个阻抗芯片  一个e2  隔两分钟读一次阻抗值  有几个led灯 不时的闪一下
   我用一个1000ma的电池  能支持多长时间

网友A:
你测量一下在3.3V上的电流,很容易就可以算出来了

在不知道外部器件消耗的情况下,我这里也只能估计一下在MCU这边的消耗。当然你也可以根据STM32的数据手册,自己作出估计,数据手册上有MCU在各种工作条件下的数值,包括不同CPU频率和不同片上外设的数据。

楼主:
有一个信号继电器 不知道这个耗电不耗电

有一个测阻抗器件  正常 10ma  休眠是ua级的  剩下的就是mcu了
  用万用表那种 9v电池 不知道最大的有多大  e2  at24c01 不太清楚静态电流
  能用100小时吗

还有就是我的i2c是10k   那么我把mcu放到125k 可以把

香主 麻烦帮我参摸一下

网友A:
你用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CPU主频是多少?使用了哪些低功耗模式?如何使用?用了哪些GPIO端口?用了哪些片内外设?

要评估就需要很多详细的参数,比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麻烦多了。

STM32的数据手册中有9页数据和图表是关于电流消耗的,要利用这些数据,就需要知道应用的细节。比如,下面是有关大容量STM32的CPU运行模式下的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