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STM32复位问题?

楼主(2009-06-04):
我用STM32f101c6t6和STM32f103vbt6各做20台仪表,复位电路10K电阻和1UF电容组成复位电路,发现103VBT6有时不能顺利复位程序不运行,BOOT0和BOOT1都是通过一对地电阻,我默认是FLASH引导启动。原来以为是程序和外设不匹配,后来我只做一简单程序软件模拟一PWM输出,上电后示波器测试无波形,但我人工短接电容后顺利启动,有PWM输出。不知道为什么101C6T6正常,103VBT6有问题复位,这个情况在多台仪表上出现。程序启动后是一切正常,所有情况都是出现在多次擦除FLASH程序后出现,101C6T6擦除程序很少。

网友A:
去掉那个电容

网友B:
跟电容有关系吗?感觉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C(2010-07-1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10K+0.1uF(官方推荐电路)上电复不了位, 手动复位正常.   2楼说的去掉那个电容, 我也这样试过. 但仍复不了位. 反而只要用金属一接触地线,就复位了. 最后把0.1uF换成47uF就可以上电复位了.
    我现在仍搞不清是怎么回事,stm32手册上说那个电容只要0.1uF就可以了, 难道是STM32的问题????

网友D:
会不会是你电源从加电到稳定时间太长了?

网友E:
好奇怪啊,难道你们都不看硬件设计资料,就设计STM32的硬件吗? STM32内部带复位电路,如果你的外部电路影响了他内部的复位电路,当然就不复位了。

网友E:
不要用51 AVR的思维去想像STM32! STM32带内部PVD

楼主:
电源上电时间有点长,后来1UF换成4.7uf可以了

网友F(2013-06-07):
6#,怎么判断“外部电路影响了他内部的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