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香主:sd 写文件总是失败,结果电脑不识别

楼主(2009-06-22):
最近在做一个录音系统,想法录音文件存在sd卡上,参考st IAR-STM32-SKMP3_player的范例,发现只有读取文件没有写入文件,按照自己的理解增加代码,搞了好几天结果总是写不成功,仿真代码运行又都正常,请香主指导一下。我的代码如下:
  FatOpen = efs_init(&efsl,NULL);
  ls_openDir( &list, &(efsl.myFs) , pCurrDir->DirName);应该可以不用吧
  HD44780_StrShow(1, 1,  "  creat new ");
  HD44780_StrShow(1, 2,  "  file    ");
  if((file_fopen(&Mp3File,&(efsl.myFs),"file1.txt",MODE_APPEND))!=0){

    HD44780_StrShow(1, 2,  "  file w err");
            }
  file_write(&Mp3File,sizeof(buf) ,buf);
  file_fclose(&Mp3File);

楼主:
看来用sd卡的人还真是不多,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请问楼主用什么FS

楼主用什么FS?我打算换一个FS,也是SD.

还想知道你SD的传输速度多大?

楼主:
至少fat32可以用

好像是可以兼容,至少fat32可以用。
至于速度,说来惭愧,写卡环节就被卡住了,还没有测试

网友B:
前段时间也在做

FS推荐移植FATfs,SDIO口4bit模式状态下,用的是Kingston 2G的SD卡,读速度在10MB/S超过点,写速度还没测..

楼主:
请教5楼:你是怎么实现写卡的?

我是参考st IAR-STM32-SKMP3_player的范例,你是否也是参考这个?可否提供过一个写文件的调用子函数流程?非常感激!

网友B:
我用的是3.0的库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0.0/project/Examples下面的SDIO例子
这个例子在1bit总线模式+DMA下没问题
但在4bit总线模式+DMA下写数据会发生错误(读数据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