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9-06-23):
请教一下,刚用STM8S的。用STVD4.1.1编译,为什么在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NOP;
   NOP;
};
}
编译运行的时候,程序不在while循环内,在第一次执行init()后,还会再次跑到init()去呢???

楼主:
re

怎么没人遇到么?难道是编译器的问题么?怎么是整个main()函数在循环,而不是在while(1){};中循环,会跳出while循环呢????

楼主:
RE

一些粗心问题,解了。打搅了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啊???

我刚刚也遇到了.请老师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请老师指点....

楼主:
re

是编译器的操作问题,应该操作continue命令,而不是run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