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2.768kHz是必须的吗?

楼主(2009-06-24):
kHz, hz, RTC, tc
这个应该是为RTC用的吧 如果不用这个功能是不是就不用接了

网友A:
如果不用STM32的内置RTC功能,可以不用接外置32.768kHz的晶振

即使使用内置RTC或LSE所支持的功能,只要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使用内置的RC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