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8S207的捕捉问题

楼主(2009-06-25):
三合一开发板上其中一个KEY与TIM1_CH4连接
用KEY来产生一个脉冲信号,来试验TIM1的捕获功能,但始终读不出捕获值。
程序如下:
TIM1_CCMR4 |= 0x01;//引脚选作输入
TIM1_CCER2 |= 0x30;//下降沿有效
TIM1_CCR4 = 0x00;
TIM1_PSCR = 0xffff;//最大分频
TIM1_CR1 |= 0x01;//启动TIM1
While((TIM1_SR1 & 0x10) |= 0x10);//查询捕获中断标志位,(调试时,提示程序死在这一句)
M = TIM1_CCR4;//读结果
TIM1_SR1 & = ~0x10;  //清标志位

换成中断来做也不行,为什么?

网友A:
re:

While((TIM1_SR1 & 0x10) |= 0x10);//查询捕获中断标志位,(调试时,提示程序死在这一句)

至少里面 "|" 应该是"!".

楼主:
re

While((TIM1_SR1 & 0x10) |= 0x10);//查询捕获中断标志位,(调试时,提示程序死在这一句)

至少里面 "|" 应该是"!".

这里“|”是打错了,在实际程序中是“!”

现在的问题是,再按下KEY后,捕捉中断标志位没有置 1
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B:
IO 对应的IO设置成输入了没?

网友C:
时钟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TIM1的预分频时钟源 为内部时钟(Fmaster)的话,需要设置相关寄存器吗 ?

我总觉得是 时钟源不对。

高手赐教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为TIM1_EGR没有配置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C:
太好了

我今天在办公室里调试了下TIM1的PWM输出,也调出来了。 也是有寄存器没设置好。根本不是时钟源的问题。

网友:
请教TIME问题

各位兄弟:
    我在调试TIME的时候,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While((TIM1_SR1 & 0x10) |!= 0x10);//查询捕获中断标志位,(调试时,提示程序死在这一句),请各位具体指教一下为感。

网友D(2009-08-29):
是否就支持第一道,和第二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