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实说话:看看ADC性能

楼主(2009-07-02):
采集4个通道,第0和第3通道未加交流量,第1和第2通道加2A电流(满量程100A)

网友A:
楼上的要说明什么?

光贴个图,什么说明都没有,说什么?一头雾水!

楼主:
这个也不明白?

看采样的结果啊,就是采样结果数组的第0和第3,数值在-1~1之间飘动,性能完全满足要求,不存在朋友们所说的漂20多的事情。这个数值是减掉2048后的结果,所以有负值,因为我的ADC已经提高到1/2vref.

网友B:
跟电路有关!

网友C:
都是ST托

我用STM32F101 和103的就不好呀,ADC数据在干扰时就错位

楼主:
啥叫托?不懂

俺是山东电力系统做继电保护工作的,已经快20年了,与ST既非亲又非故,估计想去ST人家也不要个半大老头,托什么托!

楼主:
布板图,无铺铜,ALLEGRO画的

楼主:
铺铜后,两层板,第一幅图就是在此板下测得

网友D:
STM32的ADC相对来说是很好的

唯一的遗憾就是64PIN/48PIN..没有独立的VREF+ PIN,我不得不用100PIN的

网友E(2009-08-07):
楼主,我们是同行,也是做交流采样的,我的项目测试AD结果很差劲,测量参考电压,采集64个点,最大最小差50个数值,AD采样率是38K左右,双层板子。我布板的经验不是很强,我做软件的时间比较多,平常也就布个实验板子,然后把原理图给别人,然别人做生产用的板子,我布线水平布确实不是太高,但是一些简单的布线规则还是懂的。。
    我在试验班子上的AD一直采样,靠高的运算运算速度,用软件的方法提高精度,实验室能达到电压电流0.2级,不过这个结果有点勉强。但是有一个让我很费解问题,如果第一次上电,启动试验版测量,开始一段时间的测量结果,误差是2%,不过运行一段时间后,测量结果还能到0.2%,这个我没有找到原因。
     呵呵,我的经验没有楼主丰富,你要是做20年了,我只能算上晚辈了,最近有急项目抽调过去,估计得停个半年。半年后,我担心我还能不能继续按照这个方案做下去,毕竟它的AD太差劲。请楼主能给个确切测量精度吗?来验证是我布板子问题,而不是STM32AD问题

网友F:
这就是ST最不好的地方,VREF在64脚中没有引出来,我刚好就是使用的64脚,对VADD进行特殊供电,让Vref稳定一点,当AD的采样稳定后,新的问题来,就是时间不能保持住,掉电就没有时间了,查资料说什么PLL和备份电路的监测都在Vdda上挂着的,郁闷呀!

网友G:
应该问题不大,呵呵 ,我就是用的64脚的,各种方案我都实验过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用电源供电或者单独的参考源。

网友H:
12楼,你测的参考电压是不是只加参考电压,其他通道没有信号?还是一个通道测量参考电压,其他信号通道上已经加了你需要的信号电压?
     我也是用交流采样的方法,如果信号通道没有信号时,参考电压是很稳的,误差一般在1-2个字之间,要是其他信号通道加上信号后,参考电压就不稳了,会出现规律性的波动,频率和加上的信号是一致的,最大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值确实很大。
     但是影响不大,采用过采样的方法后,精度可以满足0.2级。

楼主:
楼上的问题没遇到过,我的是没加交流量的通道稳定在满量程的一半,跳动在1个字,其他加了交流量可以采到标准的正弦波。
布板要注意很多情况,尤其是VDDA和REF,一定要最近的距离接两个电容。还有,交流和直流区域不可交叉走线,必须分区。空余的地域一定要铺铜网。

网友E:
还没有注意
我是几个通道同时采集的,别的采集的数据,我先没有管,只看参考端的电压,参考电压波动比较大。

我是用DMA采集的,数据是通过DMA放到一个定好的缓冲区里面,然后定时拿组数据计算。
16楼可以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