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STM32的ADC有内部参考源

楼主(2009-07-04):
大封装的还可以接受,原因是可以接外部参考源.小封装的就没有办法了,不能接外部参考源.我觉得小封装的无论把电源做的多么的稳定,也不可能有参考源稳定吧.既然参考源不稳定,ADC的精度会大打折扣的.如果STM接收这个建议,也不要求STM32参考源有多准,但是一定是稳定的.

网友A:
请楼主介绍几个具有内部ADC参考源的32位单片机

我研究一下,目前市场上的先进水平是什么样的性能、什么样的特征,以便规划,谢谢!

网友B:
难为人家

 市场上都做的非常多了你才做,那还能提到什么亮点,嘿嘿,做个基准到里边对你们来说实在是太容易了,而且能增加一部分亮点,吸引更多的客户,我觉得这个意见提得非常好。

网友A:
哈哈,我的意思是实现新的功能必须慎重,不是拍脑袋就能

增加新的功能当然可以为产品增加亮点,但我们需要评估成本与收益之比,需要研究目前在这个方向上的市场状况,也需要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我在2楼提出的问题,就是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

另外还想问楼主一个问题:“不要求参考源有多准,但是一定是稳定的”,参考源不准但稳定,意味着测量出的AD数值绝对值是不准的,但相对值是准确的,不知道这样的性能是应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网友C:
原来用AVR芯片,常被内部参考折磨。。。

网友D:
参考源不准但稳定

这很常见,初始精度不是很高,温漂时漂很小,如:
  LM399,初始精度2%,温漂2ppm
  这算是很NB的参考源了

当然若集成,能有个TL431这样的精度一般就OK了
那些精度高的基准源,好像是用激光微调的吧,工艺和测试要求就高了

网友E:
stm32内部有一个参考源,感觉还比较稳定1.2v的那个

网友E:
我用stm32内部参考源对锂电池管理恒流恒压都还可以

我一般都是把采样到的数据除以参考源乘1.2得出结果还行

楼主:
参考源

"不要求参考源有多准,但是一定是稳定的"因为这句话我是凭着感觉走的,可能跟专业术语表达有冲突.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允许多个STM32之间的参考源有误差,比如10%的误差.但是芯片一旦被制造出来,参考源的实际值就应该理想下的不变了.

比如:参考源标称值为2.5V,允许误差为10%也就是2.25-2.75(这个误差有点夸张).但芯片制造出来如果是2.4V,那么在整个温度范围内都因该是2.4V.

网友A:
在芯片中集成这个功能之前,可以使用内置的参照电压进行

网友D:
温漂时漂不可能没有

就算Aglient的六位半表使用的基准电压,一样有温漂和时漂
"但芯片制造出来如果是2.4V,那么在整个温度范围内都因该是2.4V",这个没戏
能集成个温漂50ppm的就算是不错了,高精度基准还是要用到恒温的

网友F:
LS说得很好

  LS说得很好:温漂时漂不可能没有。高精度基准还是要用到恒温的,或者进行温度补偿,比如TCXO的晶振。

网友G:
我来几个例子

C8051F06系列10位12位16位ADC,MSP430系列,AVR系列,
可以说很多,现在要求SOC单片系统,而没有基准源,使外部电路复杂.
设计难度加大.强烈建议STM32的ADC有内部基准源

网友G:
强烈建议STM32的ADC有内部基准源

其实,STM32是要和低端的单片机抢市场,就不能和其他32位一样,应向8位机的高端看齐,或要求更高的易用性.所以在ADC上加基准非常必要.

网友H:
同感

就这个标准的芯片, 应该提供这个基准, STM32 这么设计, 看来这个内部基准还不够稳定吧.

网友I:
还是外部参考元好

内部参考要求你的供电很好

网友G:
有内部基准,并不影响你用外部的

其实,有内部基准,并不影响你用外部的,只是方便了用内部参考的大多数工程师.

网友D:
内部基准不是很好

就算数字噪声能够处理得很好,芯片温度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参考源
对于要求不高的ADC,使用LDO输出的AVdd做参考
对于要求较高的ADC,使用外置参考源,便宜的TL431也就几毛钱
参照一下ADI和TI的ADC芯片,高bit的几乎都是外置参考

网友G:
有内部基准,并不影响你用外部的

其实,有内部基准,并不影响你用外部的,只是方便了用内部参考的大多数工程师

. ddb_21ic

 虽然它不是很好!但还是好的

网友G:
ddb_21ic 是不是能把几角钱的TL431做进去,方便一下大家呢?

引用 网友D:
ST MCU ←返回版面

18楼: 内部基准不是很好

对于要求较高的ADC,使用外置参考源,便宜的TL431也就几毛钱
参照一下ADI和TI的ADC芯片,高bit的几乎都是外置参考

网友J(2010-09-30):
试了STM32 ADC太烂,漂来漂去, 如果采用平均值还好, 如果做示波器,不能用平均值的方法,就有问题了,  向不如山寨STC的稳定

网友A:
试了STM32 ADC太烂,漂来漂去, 如果采用平均值还好, 如果做示波器,不能用平均值的方法,就有问题了,  向不如山寨STC的稳定
引用 网友J:

你用的测试板有问题!

网友K:
还是在所有芯片上可以外接参考比较现实点,灵活性也大点

网友L:
STM最大的败笔就是大多数型号不能外接参考源!

网友A:
STM最大的败笔就是大多数型号不能外接参考源!
引用 网友L:

哈哈,STM32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性价比不可能无限制地高,:loveliness:

网友M(2014-03-08):
引用 网友A:
增加新的功能当然可以为产品增加亮点,但我们需要评估成本与收益之比,需要研究目前在这个方向上的市场状况 ...

比如电子称需要+5V的基准源。理想的基准源是:+5.0000000V。其次理想的是+5.1000000,+5.200000等那些不一定是准的但是是绝对稳定的。最不需要的是+5.000000±0.0001的。绝对稳定的基准源,数值大小的差值可以通过校准来补偿,但是数值波动却无法通过校准来补偿。

网友N(2014-11-14):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的博客:《STM32内置参照电压的使用》

大侠,你的博客的意思是内部Vref就是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