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TIMx使能(cen=1)会产生更新中断吗?

楼主(2009-07-05):
谢谢香主指教:
不管是硬件使能(触发模式),
还是软件使能(TIM_Cmd(TIM4, ENABLE); ),一旦使能就会产生更新中断?
我的试验看起来是这样啊,但是又没有找到依据,特意请教向香主,谢谢l

网友A:
请在使能定时器之前,清除所有对应的标志位

如状态寄存器(TIMx_SR)的UIF标志,事件产生寄存器(TIMx_EGR)的UG位等。

楼主:
清了对应标志位的

首先谢谢香主的解答
标志位清了
如果通过TIM_Cmd(TIM4, ENABLE); 来使能定时器,
我单步跟踪发现就是这一行代码把UIF置1了.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Cmd(TIM4, ENABLE);
              (在这行代码之前,SR=0X0000;这行代码之后,SR=0x001d)
  while (1)
  {

   }

这是软件使能定时器的情况。
我用触发启动定时器也是这样,启动前UIF为0,一旦启动立即进更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