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推广最大问题 开发环境(编译器)。

楼主(2009-07-05):
ST想借STM32之势推广STM8,没有好的开发环境,至少在但时间内很难推广起来。

STM32是通用核,市场有广泛的编译器,开发工具支持,ST可以不在这上面投入太多精力。

STM8与STM32不一样,stm8是专用核。

专用核首要问题让用户接受这个核和其对应的开发环境,必须在开发环境方面下大力气。
有好的编译器,用户才能更快更好接受这个专用核。

通常专用核编译器是芯片厂商自己开发或者借助第三方优秀编译器。(通常大公司重点在第一点,小公司重点第二点)

ST两方面都不怎么到位。
没好的编译器(如IAR,GCC,KEIL等)支持,尝试一下用STM8都没啥兴趣。

除非STM8有结对价格优势,或者迫不得已的原因(如老板指定用STM8),STM8基本上很难用上。

网友A:
哈哈,一面之词

COSMIC 不好吗? STVD不好吗?

看到楼主在不止一个论坛上、不止一个版面发同样的帖,为什么要到处发帖,唱衰STM8呢?  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呵呵~~~~~~

网友B:
对熟手来说,只要有支持C的编译器,都一样。

呵呵,我觉得 :对熟手来说,只要有支持C的编译器,都一样。
用STM32,搞了一周才基本适应,一个月才熟悉;尽管Keil C用了很多年。
学STM8,一天就习惯了,一周就熟悉了。毕竟是8位机啊,简单很多。

网友C:
都差不多,用汇编可能上手会慢点,用C的话上手很快啊。。

无非就是刚开始要熟悉一下IDE,COSMIC的语法……
8位的都差不多,无非就是将资源换个名字,换种表达方式……
从ST的Library上手,会非常省事。。。

网友D:
香版

可以反映反映.
ST出点小钱,让IAR代为搞一个iar for stm8.keil肯定是没戏了,keil搞其它单片机的经验还浅,而且stm8隐隐约约和arm低端有竞争.
iar反正搞编译器熟的很,而且有奶就是娘,这样可以照顾到许多老iar用户直接转过来.

网友E:
有IAR那时再好不过了

IAR的编译效率在业界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为什么ST选择COSMIC呢?因为是法国公司?

网友A:
STM8的核心是从以前的ST7核心发展而来

COSMIC一直致力于ST7编译器的研究与开发,它们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编译效率不比IAR低;如果IAR也做STM8的编译器,难说它的代码效率是否会比COSMIC高。

只要按照C语言的标准写程序,在使用上各种编译器没有差别,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总在编译器上纠缠。

与开发相关的,或与使用习惯相关的是IDE开发环境,在操作界面上和功能上,ST提供的STVD也与IAR的界面没有本质差别,要不了一天就可以熟练使用。

6楼:ST出点小钱,让IAR代为搞一个iar for stm8

1)这个问题早已列入议题
2)这不是一点小钱,而是上百万欧元
3)做出来是否比COSMIC好,如何评估都是个大问题

楼主:
价格是老板关心的事,编译器是我关心的事。

价格是老板关心的事,编译器是我关心的事。

选编译器,我最看重四样:
1.通用性。(是否支持多种MCU,IAR,GCC占尽优势)
2.标准性。(对C语言标准支持度。个人只看C99标准,GCC最好,IAR也不错,完全不支持C99的基本不用)
3.扩展性。(对C标准的扩展。GCC,IAR都做的不错。但是如果IAR能引入一些GCC的优秀扩展,而GCC也引入一些IAR优秀扩展就更好了----只是幻想而已)
4.效率。(IAR做的很好,GCC也不错。不过要点名批评一下IAR8051,也不知道IAR是咋回事,IAR8051效率很差)

网友F:
哈哈,8位机又出一黑马,好

好不好上手,关键不在编译器.

网友G:
我关心的是STM8比STM32有什么优势没有,性价比?

网友H:
我更关心的是它的硬件开发工具

软件工具 -- Cosmic 或  Ransional 还蛮好用的嘛!

现在的开发工具(3合1那款) ---- ST Link 3 下载速度太慢了!

烧录芯片时,等待好辛苦

希望ST 代理能出一个高速的烧录器!

当然价格不能太高!~

网友I:
支持楼主

楼主的想法不错,我非常支持

网友J:
LZ没事瞎闹, 应用与编译器真得有莫大关系吗?

cosmic编译效率还是可以的,我当时用printf函数做了简单的对照,

ST72也是这个编译器,

照你说的,是不是所有的芯片都应由IAR或KEIL来做编译器??

网友K:
看不出STM8有什么卖点

跟其他8位机没有什么优势. 问题不在乎于IDE上. 当然有免费的IDE会有助推广, 但不是选用STM8的理由.

网友L:
没有像D板JLINK那样便宜又好用的调试器是个问题

ST-LINK-III好像还是个实验室级的产品

网友A:
哈哈,一点也不奇怪

每次有类似的讨论,总能吸引一些从来没来或很少来ST MCU版面的网友,这说明我们不断地吸引了那些对ST MCU不懈的人,还有□□□□□□□(此处省略若干字)的人。

对于新的事物,在开始阶段不少人都多少有抵触情绪,当然也会有不少人喜欢把自己的思想封闭起来,在没有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片面地看待新事物。

记得我们2年前刚刚推出STM32时,就出现了这种现象,俺见怪不怪啦,呵呵~~~~~

网友M:
用啥编译器,屁关系没有!

用啥编译器,屁关系没有!

有关系的是:

1.编译器价格

2.能否搞到D版

3.调试器价格

网友N:
13楼觉得STLink太慢?

我们实测STLink烧录STM8的速度已经接近flash烧录的理论值了,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慢呢?能不能具体说说你烧录了多大的代码,用了多少时间?

网友O:
stm8 stvd+cosmic建工程 图文讲解

http://www.stmsky.com/bbs/redirect.php?tid=16&goto=lastpost#lastpost

网友H:
希望大家来关注 STM8S 的硬件开发工具

To 20楼的 vigia:

你有没有亲自用过(3合1那款开发板里的)---- ST Link III 啊?

不要跟我说,你用的是Raisonance公司 RLink, 因为很多人常误解RLink 是 ST 公司出品的。

ST Link III我有用过,速度不快啊!

正如 17 楼 Winloop 所言的 "ST-LINK-III好像还是个实验室级的产品"

以下才是"更快"的 STM8S 硬件开发工具,不过价格比较贵:

第1款:  Stice针对ST微控制器的高级在线仿真系统在线调试器/编程器是低成本的调试编程解决方案,可对目标板进行编程,
        也可在目标板运行时进行调试。

第2款:  RLink是Raisonance公司提供的,针对STM8S、ST7、uPSD、STR7、STR9和STM32微控制器的在线编程器/调试器。

第3款:  Flasher:SEGGER微控制器系统公司提供的用于生产环节的在线编程器,可独立编程。

第4款:  FlashRunner:也是SEGGER微控制器系统公司出品的.

第5款:  21IC 网友 McuISP 出品的miniIsp脱机/离线下载盒. ( 这款我没用过,速度和可靠性如何未知,知道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A:
22楼的朋友能否介绍一下你对这几款"更快"的工具的测试情况

你也可以说说使用STLINK能够达到多快,请给出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这样可以方便与你介绍的其它几款的速度做对比。

网友P:
最bs那种下载附加还要注册登录的BBS

例如:http://www.stmsky.com/bbs/
虽然它是在推广ST的MCU,但是这样很不利于推广。
虽然我是ST的,但是我还是要说!

网友O:
楼上怎么设置成 不登陆也能下载?

网友Q:
是的,一般要注册登录的BBS,我看都不看

网友R:
功能大差不差,俺关心价格多一些

CPU的功能大差不差,关心的价格和扩展性多一些
1.对于一个确定的应用,很多CPU都能完成任务,STM32应该能胜任STM8要完成的工作,关键是STM8比STM32有价格优势才考虑STM8的。
2.相同系列产品的扩展性,总不能做一个应用选用一种全新的CPU吧,那样会增加开发成本和周期的,而且不利于精力集中于应用上。
3.开发支持相关的,比如基础知识,固件库等。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STM32的一些原因吧,虽然STM32有一些Bug(勘误表上列出的)和类似串口无fifo之类的小不便,但是全系列软件兼容,复杂的应用可以用高端的,简单的应用可以选低端的,开发完如果资源需要少,可以选择引脚兼容的低端的以降低成本。
不得不说的就是固件库,虽然开始时有点不习惯,但是比自己直接写寄存器开发的速度快多了。

最后一点是一个朋友在我选型时给我发了一份完整的全系列的芯片报价(1K),这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型号,达到做好的性价比。

现在打算在公司的全部产品上,慢慢都换成STM32!
哈哈,我也在推广STM32!

网友M:
stm32的性价比确实高

stm32的性价比确实高,
想不成功都难。

要是性价比一般咋宣传都不成,

就目前从淘宝上看到的stm8的零售价格来说,

要怎么有发展,

难!

除非降价,或者是批量价格极大幅度低于目前看到的零售价格

网友S:
顶。。。。。

 最bs那种下载附加还要注册登录的BBS

例如:http://www.stmsky.com/bbs/
虽然它是在推广ST的MCU,但是这样很不利于推广。
虽然我是ST的,但是我还是要说!

网友S:
电脑上装十来个编译器,烦。。。。

网友M:
不是这样吧?

都装IAR才叫烦神呢.

虽然都叫IAR,还是两个程序,可能还不能同时打开两种mcu的IDE来使用.

搞得不好关联打开ARM工程文件的时候,

还会同时打开上次非ARM工程的文件.

还是多个编译器好,而且IAR的易用性没有KEIL好,

估计cosmic应该也不会差,

现在的编译器用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T:
IAR的那真叫晕,不应该叫IAR for xxx的

直接学linux好了,redhat、free bsd、redflag……随便起一个名字都好的多

网友U(2010-01-01):
俺还没用过 STM8 如果便宜强大可以考虑哈 反正都是C啦
现在感觉大多数功能用什么单片机差不多滴

网友V:
STM8的主要问题还是推广的不够到位造成的,不过说实话,如果IAR支持STM8,我是看都不看COSMIC的,STVD整体来说,风格和IAR接近,还是不错的,不过一点实际感觉,STVD+COSMIC的编译速度好象比IAR慢多了。

个人认为COSMIC的对用户的易用性来说,不会比IAR差,其实第一次用IAR的时候也是问题多多,不过,现在IAR用的人多,交流起来方便,而且IAR的效率一直做的不错,所以大家倾向用IAR是自然而又完全有道理的,ST推出IAR编译器完全是市场需要,除非ST打算慢慢推,把COSMIC推得和IAR一样让大家都熟悉了,但那样时间太长,一个产品的寿命周期终究是有限的,如此浪费时间确实是市场策略的失败。COSMIC只是解决STM8编译器从无到有的问题,但从有到广并快速获得市场成功则必须拿出IAR工具。
STLINK的编程速度快慢问题不完全是由STLINK决定的,多数情况下是由STM8内部的页面大小所确定的,如果页面开的大,可以在一个写入周期内写入更多的HEX文件,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合适的样片,所以没有测试大致的烧写速度能达到多少,不过我已经要到了一个RLINK,呵呵,在此特别感谢ST的代理商:上海威雅利电子。一般个人认为,8K的程序空间,把烧写时间控制到3S左右是可以接受的,这个速度做500K以下的年生产量还是差不多可以接受的范围。
个人认为,ST目前虽然在努力推广,但有一些工作还是做得不到位,当然,可能是你们的工程师数量不够造成的,但市场不会接受你的这个解释并等待你们慢慢解决,呵呵,这已经不是个人喜好倾向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整理出STM8S/L的原理图库和PCB库就非常让人奇怪,如果真是被大量的客户所采用,估计大量的客户都会向你们索要这个文件,另外,类如我上次的OPTION合成到一个HEX或者S19中的问题,也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虽然接到你们工程师电话并承诺这不会成为阻碍我项目展开的原因,但没有时间表的承诺总归让人感觉不塌实。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STM8,但我估计大量的工程师应该属于观望阶段,呵呵,俺个人认为STM8是个不错的产品并恭贺它取得骄人的成功,但真实的是否成功却把握在ST这个队伍自己的手上,只有你们的工作更有成效,它才能获得更广泛的成功,这一点AVR是一个不好的例子,曾几何时,我也很看好AVR,但最终AVR并没有获得所有人期许的功业,我不鄙视AVR这个产品,即使它依然有着一些瑕疵,但我甚为鄙视ATMEL的工作人员,因为你们的低效和不作为,让AVR这个设计抱憾并可能走向没落。

网友W:
小叶就是牛,跑到这里来了!
看来STM8有火的可能性,留爪!

网友V:
LS是谁的马甲呢?

哈哈,大家猜猜。。。

网友X:
LS的LS是LS的马甲,哈哈

网友V:
LS的LS是LS的马甲,哈哈
引用 网友X:

错的太离谱,呵呵,不是我的马甲

网友Y:
单步调试时候忒慢了,不过很少用
cosmic好像有点问题吧
试试vsprintf这个函数,大家试试编译下面这个函数,模拟printf函数的,我在N各平台上都用过,就是
STM8S不行,有点意思??
int print(const char *format, ...)
{
        char buff[50];
        int chars;
        va_list ap;

        va_start(ap, format);
        chars = vsprintf(buff, format, ap);//报错
        va_end(ap);

        if (chars > 0) {
                SendBuf((u8 *)buff,(u8)chars);
                return 1;
        }

        return 0;
}

网友Z:
我也觉得ST的编译环境需要进一步改进

网友AA(2011-04-25):
操!老子也碰到38楼的问题了。该死的cosmic!!

网友AB:
STM8挺好用的

网友AC:
有点奇怪,没人用IAR 开发STM8吗?我写了个小程序,感觉还可以呀。

网友AD:
呵呵,原来STM8编译器还有这个问题啊,反正kEIL 4.20 我用的还不如3.8,有些误告警,不知道现在是多少了

网友AE:
多看模拟电子书,从最简单做起,最重要的是熟悉电子

网友AF:
请教一个问题: 用IAR 1.3 ,STM8L芯片 ,怎么设置ST_Link选项啊 ?

Linker 选项怎么选择? stm32中可以不同的.icf 文件,stm8l 有选择吗?

我选择的是默认的选项,Debugger选择中,选择ST_Link,其他默认,但是下载程序的怎么一直出现错误呢? 大意是 调试任务失败或输出的格式不符合要求,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城主,我怎么一发帖就出现,来路不明啊,发布了贴了!)

网友AG:
STM8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推广

网友AH(2015-05-06):
一句话,一切都不是问题,价格决定一切……。…。…。…。…。…。…。……现在价格比国产的还便宜,质量比国产好,我觉得有戏

网友AI:
其实吧,stm8有IAR,很早以前就有,就是用的人少,IAR bug太多,新版的未**。

网友AJ:
个人认为,如果以前用过任何一款8位单片机的话,上手stm8s是非常容易的。

原因有二:

(1)官方的ST_TOOLSET + COSMIC ,简单易用,唯一不足就是STVP编译,仿真的速度有点慢(和其他的相比)

(2) ST官方提供功能全面的的固件函数库,直接调用,不需要详细研究各种寄存器配置,省掉很多时间。

本人用stm8s做项目之前,用的是AVR,STC  51 ,STM32之类的,当初接触stm8s,一天就入门上手(不敢说精通)

网友AK(2017-08-17):
最近用STM8的固件库加IAR,感觉入门B比STM32还要快,基本上的指令都可以用软件生成,而且主要接口例程库里基本上都有,稍加改动就可以用了

网友AL:
事实证明,只要够便宜,其它都不是问题。

网友AM(2017-09-30):
引用 网友AJ:
个人认为,如果以前用过任何一款8位单片机的话,上手stm8s是非常容易的。

原因有二:

你的观点 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