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帮我解释一下:ST三合一上的几个接口

楼主(2009-07-05):
(没光驱,所以随机光盘没看)
STM8的板不用管,主要是两块STM32的小板上的接口:

两块小板中,一块稍大,一块稍小,

大板中有两个:20Pin口、USB(大).......
Q1:20Pin是JTAG?
Q1:USB(大)口接上USB线后直接检测为STLINK,WHY?是否是这样:大板上的STM32是STLINK,小板上的STM32是给我写代码的?

小板上的两个:
Q2:20Pin的也是JTAG?
Q3:USB(小)又是什么???
另外,看到有个STLINK/USB的跳线,
Q4:它的选择是对两个USB(大、小)同时有效吗?
Q5:如果我用STLINK,只需接一根USB线就可以了,但是要在跳线处选择STLINK,对否?
Q6:如果我用JLINK,则需将跳线选择USB并接上USB线,从USB上取电,对否?
……   3Q!……

网友A:
随机光盘上应该都有

LZ,拜托~~~

找一个带光驱的电脑比在这里等人回答,快多了。

网友B:
让你的老板买个移动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