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香主,如何才能测出备份电池电压

楼主(2009-07-13):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好办法测出备份电池电压

除非自己添加外部电路。

楼主:
头疼阿,现在要求使用备份寄存器,却无法判断掉电问题,

楼主:
痛苦,内部要是有个专门通道,类似于温度,就好了

网友A:
先前不说清楚,要是只需判断掉电问题,这个问题好办

在备份寄存器存数据时,同时做一个校验并把计算出来的校验数值存在备份寄存器中,读出数据时根据再次校验的结果就可以判断是否掉电。这样还能保证能够检测出在电池有电时,数据受到其它干扰被破坏的情况。

楼主:
这样备份区域数据也没了阿

网友A:
备份区域数据没了,校验的结果还能正确吗?

楼主:
香主,现在就是想要备份区域数据正确

打算通过检测备份电池来判断电池何时耗尽,再提醒更换,保证备份区域数据不丢失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了:没有好办法测出备份电池电压

除非自己添加外部电路。

如果按照你在4楼的建议:内部要是有个专门通道,类似于温度,那么在主电源掉电时,肯定会有漏电流,加速电池的消耗。

不过你的建议不错,我会反应给设计师。

网友A:
如果你要求数据一定不能丢失,就应该使用EEPROM而不是后备

因为它的可挥发特性,后备寄存器不能保存那些丢失了不能恢复的数据,你需要使用不可挥发的存储器。

楼主:
谢谢香主,我用的Flash,但受次数和擦除限制,故需要一个Ram

网友B:
STM32有内部的参考电压

查STM32 Reference manual,

Temperature sensor/VREFINT internal channels
The Temperature sensor is connected to channel ADCx_IN16 and the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VREFINT is connected to ADCx_IN17. These two internal channels can be selected and converted as injected or regular channels.

这个Vrefint 可以用来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