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香主,关于中断嵌套的问题

楼主(2009-07-13):
根据项目需要,把ADC的终端设置为最高,并且可以进行抢占运行;其他中断低于这个中断。因此我设置为顺序为:
1、首先设置中断控制器配置为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2、配置ADC的终端为最高
    // 配置ADC的中断向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INT_Prio_HIGHEST;// INT_Prio_HIGHEST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3、其他的中断优先级配置低一级,如SysTick、RTC、Timer3等的中断优先级都为2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选择HCLK/8作为SysTick的时钟
    SysTick_SetReload((SYSTICKCLK/OS_TICKS_PER_SEC)-1);                // 设置中断时间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清楚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 使能计数器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INT_Prio_MIDDLE, 0);    // 设置SysTick的优先级为INT_Prio_MIDDLE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使能SysTick的中断

   但是在程序运行后,发现程序有错,直接进入下面这段代码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跑这来了
                    ENDP

    在查找问题的时候,把(1)项屏蔽后(也就是不设置中断采用抢占式),程序就可以运行起来,并且未报错。我曾经怀疑过堆栈过小,然后修改STM32F10x.s中的stack size,由原来的0x00000200改为0x00000400,但是问题依旧。
    请问香主,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哪里的设置有问题会导致这样。

网友A:
这个不好判断

你可以在HardFault_Handler中设置一个断点,当进入HardFault_Handler后,通过查看函数的调用路径,可以知道是从哪里进入的,再倒着检查。

网友B:
建议不看call stack,直接看堆栈

看堆栈最后保留的一个程序地址,一般就是最后出错的语句,在那里加个断点,看汇编,基本就能看出点什么了。

楼主:
好的,谢谢!

那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C:
中断程序时 call stack 能够观察么?

我的中断程序的 Stack Call出现的都是上一级都是 0xFFFFFFFF?
找不到那个函数执行的上一级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