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输入功能=没用???

楼主(2009-07-14):
mega8的输出IO接STM32输入IO(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STM32的IO竞然吸入20MA的电流~~~

同事在搞一项目,mega8的功耗一直下不去,唯有我亲自操刀,一测,发现STM23的输入IO吸入了20MA的电流

声明,STM32的IO用作中断,配置如下:

    //外部中断管脚配置,中断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0);

中断配置如下:

void SetInterrup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nect Key Button EXTI Line to Key Button GPIO Pin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
    /* Enable the EXTI6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able the EXTI Line6 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另:

mega8 工作于5V , STM32 工作于3.3V,

难道是灌电流,请问官方,有何解决???

网友A:
PB0

  PB0不是5V tolerant

楼主:
确实,文档一大堆,找来找去,才找到说明

确实不兼容5V,乱78糟的

网友B:
哈哈 好多我也没注意到

 看了一部分,以为除了特殊功能的都兼容5v呢,闹了半天还有个例,手册看来还要吃透才好,幸好我加了一些措施,不然全费了。

网友C:
确实,文档一大堆,找来找去,才找到说明

说明在那里,可否贴出来在那里?

网友D:
哈哈,粗心的结果啊

楼上你可以在坛子里找5V容忍,香主贴了的

网友E:
即使是5V

容忍也不能这么搞.
象lpc21**/lpc22**,5V容忍,实际电平也是被钳位在了4点几伏.内部的保护二极管在工作了.
说明设计之初就有问题,电平状态根本就没考虑..........

网友F:
串个电阻会很有效果

楼主:
确实

以为兼容5V没问题的,文档太多

STM32是好东西,文档的话,要学学ATMEL了,看着就舒服

不过就是不改,唉

网友G:
文档太多?不会吧

最基本的就是2份文档,一个是数据手册,一个是参考手册,比如哪个引脚是5V容忍的只需看数据手册即可。其它都是辅助性的,例如应用笔记、Flash编程手册和勘误手册。

另一方面讲,STM32比其它公司的产品在功能上要丰富得多,所有内容放在一本手册里就太臃肿了,呵呵~~~~~~~

网友B:
哈哈 确实是粗心的结果

 我以前用过鑫诺单片机和流明的,所有的io都是兼容5V的,所以没注意STM32还有选择性,还好加了一些限流电阻,不然后果确实很严重啊。

网友H:
5v容忍 datasheet说的很明确啊 F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