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系列的36M时钟和103系列的72M时钟在哪里区分?

楼主(2009-07-14):
不知道差别在哪里,好像我的101RBT6的PLL倍频后设置为72M是正常的

网友A:
芯片的标称参数必须是保证在所有允许的工作环境下正常运

允许的工作环境包括很多:例如工作电压、环境温度、电磁干扰环境、长期老化等,同时还要保证一定的余量和批次的成品率。

楼主是否进行了所有这些测试?测试了多少样品?

楼主:
呵呵,我就试了四片

你列的那些项目我没有测试,达到那样的条件的话,好像也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我直接测试不就知道了?
我以为最高36M的话,根本设置不成72M,那这样看来我是超频使用了,赚大了。
回到正题,我看到时钟的框图,PLL的输出部分有差别,我以为101系列的只能设置成36M的,但是我无意间设置成了72M,能正常运行,我还以为是我没有看到的地方有差别呢,所以问下,以前玩8位单片机,现在玩STM32有点不习惯,所以会提些弱智的问题,现在总算入门了,正在摸索

网友A:
101系列和103系列的设计基本是相同的

所以不会有控制位限制功能设置。

2个系列的主要不同是最高工作频率和功能模块的数量,而最高工作频率的限制不是通过控制位设置,而是表现在允许的工作环境下的性能上。

把101超频使用,它的性能将在较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产生问题,这个较恶劣的工作环境仍然是在手册允许的范围内,如较高的工作温度(如70度)等。

网友B:
楼主搜搜最近有名的普源示波器 “超频门” 哈哈

网友C:
8M的芯片用30M的晶震也可以工作。但做产品,,

还是按手册的规定设计,比较好。

楼主:
按规矩办事,这俺知道,本人也是循规蹈矩的人

只不过有点好奇而已,真正做产品的时候,我都是常规应用,不敢越界使用,怕死的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