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ADC,独立模式,ADC1,ADC2,ADC3,采集通道选择

楼主(2009-07-15):
双ADC,独立模式,ADC1,ADC2,ADC3,怎么选择采集通道 我开了9个通道

楼主:
高手们都哪去了

我的意思是,ADC1采集1通道,ADC2采集2通道,ADC3采集3通道,接着在返回4.5.6  7.8.9 是不这样,还有一个问题,ADC3采集数据存哪了

网友A:
STM32 ADC采集通道选择

请看我在这个帖子9楼的说明:ADC问题

ADC3的操作与ADC1相同,不同的仅仅是没有同步模式,请看STM32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