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can调试问题

楼主(2009-07-15):
在can调试过程当中,接受和发送均正常,但是将板子复位后,接受中断进不了,必须先发送一次以后,接受中断就能够正常使用了,此后就一直正常。在发送内容时并没有对接受中断有任何开关中断操作啊?求解!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遇到是把时间戳使能以后,后面两个字节数据不对。不使能就可以正常使用,不知为何

楼主:
补充:接收中断是打开的

我只打开了接收中断,另外还有一个定时器中断。在初始化操作中把接收中断打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复位后无法接收数据,通过zlg的CAN232MB发送数据给stm32时,显示总线状态不对,但是我用stm32发送一次后总线恢复正常,接收中断也正常工作了,此后就没有发现异常了。不解啊?

网友B:
stm32 can时间戳

  stm32 can时间戳,印象里似乎会替换后面的字节(2个字节还是4个?)。

网友A:

CNA得时间戳 会替换后面的字节 不知道在参考手册里面哪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