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香版关于频率跟踪的问题

楼主(2009-07-17):
    现在做产品,采用交流采样的方式测量电流电压,现在想对其采样频率进行跟踪,即根据采样信号的频率来自动调整我的AD采样频率。我现在的做法是采用同步投的做法,AD采样用TIM定时器来进行触发,定时器中断一到则AD转换,同时DMA搬运数据,我现在定时器的中断频率是固定的,数值以默认50Hz信号频率来进行计算的,现在要做频率跟踪就要随时调整定时器的分频系数。请教版主,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改变定时器的定时参数就可以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如何设置定时器如何控制50Hz的采样,改变一下参数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问题

问题是,频率采集用定时器来控制,AD采样也是用定时器来控制,也就是每次采集频率后,要重新配置采样定时器的分频系数,这样会不会出现采样丢波的问题呢?

网友B:
请使用锁相环来触发AD

网友C:
有人介绍过

  采样本周波的频率/周期参数采用上一周波的数据,采样下一周波的频率/周期参数采用本周波的数据。不会丢波。

楼主:
具体说一下

如何用锁相环来触发AD?

详细说说如何实现"采样本周波的频率/周期参数采用上一周波的数据,采样下一周波的频率/周期参数采用本周波的数据”

经实际验证,我上面的方法确实会出现丢波的现象。

网友A:
出现丢波的现象,这是因为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程序有问题

该注意哪个方面的问题,才不会出现丢波的现象?

网友D:
毫无疑问,应该使用锁相环来倍频50HZ信号

这个触发AD才有个准头,软定时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