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中数据包如何定位地址下载到STM32中去

楼主(2009-07-23):
如果在您的STM32项目中需要用到一个比较大的数据库,程序需要访问它,那么你可以通过修改连接脚本把你的数据定位到你指定的区间,或者直接修改Target对话框,从Flash或者Ram中分出一段区间来存放你的数据包文件,这样就可以定位地址下载到STM32中去了。

网友A:
最好给出一个例子,大家看了简单明了

方法一:在Target对话框中如何修改设置;
方法二:使用scatter file。

对普及MDK的深度使用很有帮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