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STM32F103VBT6的抗HALT测试的能力如何?

楼主(2009-07-23):
目前做的这个项目,客户要求做HALT测试.我选用的是STM32F103VBT6,不知道它的抗HALT测试的能力如何?ST网站上只有VDE的证书哦.下面是HALT测试的相关信息.

高加速寿命试验(HALT,Highly accelerated life test)

HASA试验、HASS试验、HALT试验的试验项目
   1、低温步进应力试验
  2、高温步进应力试验
  3、快速热循环试验
  4、振动步进应力试验
  5、综合应力试验
  6、工作应力测试(包含开/关机,电压位偏,频率拉偏)

网友A:
你的产品需要用在什么场合?有相应的对半导体产品的标准

我不确定是否做过这样的试验。

楼主:
回香主

我目前设计的产品是光电模块和控制系统的混合,客户主要是用来精密检测物件表面的平整度.模块需要满足的可靠性标准有GR-63/GR-1221(mechanical shock and vibration test),另外还需要做HALT测试.那香主能否问一下是否有STM32F103VBT6关于HALT方面的信息呢?谢谢!

网友A:
我不确定是否做过这样的试验,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这个可靠性标准GR-63/GR-1221是国际标准吗?我可以去问问。

楼主:
回香主

可靠性标准GR-63/GR-1221是国际标准.香主帮忙问一下STM32F103做这些mechanical shock and vibration test实验后会不会有问题?紧迫!谢谢!

网友A:
我问过,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试验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试验,方便的话,请告知结果,谢谢!

mcu.china@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