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只是用ADC2的话,是不是使用ADC2的数据寄存器

楼主(2009-07-23):
如果我只是用ADC2的话,是不是使用ADC2的数据寄存器,还是用ADC1的高16位,谢谢

网友A:
使用ADC2的数据寄存器

一般ADC2都是与ADC1配合使用的,有什么理由要单独使用ADC2?

楼主:
看数据手册时有点疑问

没什么只不过看数据手册时有点疑问

数据手册上说:
 位31:16       ADC2DATA[15:0]:ADC2转换的数据
- 在ADC1中:双模式下,这些位包含了ADC2转换的规则通道数据。见10.9:双ADC模式
- 在ADC2中:不用这些位 :这句我理解为ADC2有自己的数据寄存器不知是不这样?请香主指点一下

网友A:
ADC1有ADC1的数据寄存器,ADC2有ADC2的数据寄存器

ADC1的数据寄存器是32位的,包含DATA[15:0]和ADC2DATA[15:0]两个域。而ADC2的数据寄存器是16位的,只有DATA[15:0]一个域。

STM32中很多功能模块都是有多个,参考手册上的所有寄存器说明,都是按照一个模块阐述,除非有不同之处会做特别说明,比如这里的ADC1与ADC2数据寄存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