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USB如何实现RTS流控?

楼主(2009-07-23):
我准备用STM32的USB,当下位机的缓冲接近满的时候需要通知PC不再发数据。
串口是通过RTS等线来实现, USB怎么做?
另外看了一下USB虚拟串口的例程,好像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

楼主:
那位大大给点提示?

网友A:
不需要软件处理

STM32的USB模块在成功收到一个USB包后会自动把端口状态从ACK改到NAK,此时无论PC发送任何数据,都将返回NAK信息。

这将持续到应用程序处理好上一次接收到的数据包,并准备好接收下一个数据包时,此时软件需要把端口状态从NAK改为VALID,就可以接收下一个数据包了。

楼主:
是否修改中断就可以了?

是不是修改中断,当没有缓冲的时候,就一直设置NAK?
这样时间太长(几十秒)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

为什么要修改中断?

我3楼说了,USB模块会自动把端口状态改为NAK的。自动!!!而从NAK改回ACK才是手动的,才是需要软件置位的。所以如果你不手动改回来的话,你永远收不到第二个包,永远不会进中断。

你的缓冲只要比一次的USB数据包大就可以了,当然除非你喜欢在没有处理好第一个包的数据时,就启动接收第二个包,那你就自己管理吧。

NAK时间过长,USB主机就要复位设备了。几十秒,估计要复位无数次了。你什么应用?需要几十秒的时间来处理一个USB数据包?估计也就64字节了,要这么长时间?

楼主:
呵呵,那就是这个方案不行了!

下面的处理时间是不确定的,几十秒是估计的,其实可能无穷大。就像打印机一样,下面缓冲的数据如果没有打印出来,是不能丢掉的,但是缓冲有限,PC不能不断的往下发数据。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办法多了

发一条消息告诉PC上的应用程序先不要发数据了,不就行了。

网友B:
楼主你这样的要求需要自己定义一个USB的类

关于如何定义USB类,请参考USB协议。

楼主:
多谢了!

还是逃不掉,我本来想直接用ST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的,看样子还是要自己写,不知道这个驱动有没有源码?

网友A:
可以逃阿

你还是用虚拟串口驱动,但你发送的数据是带协议的数据。

比如你回主机的数据可以是0x01,xxxxxxxx,或者0x00,xxxxxx,如果应用程序收到了0x00,说明还可以再发数据,如果收到了0x01就说明不能再发了,可以休息个几十秒,再发数据,如果还收到0x01,那就再休息。

自己根据应用定义一个协议不是很简单么。

楼主:
还是不行!

我要提供一个虚拟串口接口给绘图软件使用,绘图软件可不会管我的0101,这些流控必须在驱动层或者下位机以内实现才行。

网友A:
借用万峰语录一句

姑娘,你怎么又给我抖一包袱?你一下子说清楚好不好?我们俩说相声呢?

楼主:
呵呵!

不说不相识!
既然相声都说了,那个驱动源码能不能帮我弄到... 感谢!

网友A:
弄不到。。。

不过我看这个虚拟串口驱动用的还是微软的usbser.sys

或者你用WINUSB自己写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