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香主】STM32中I2C接口能否实现3.4MHz速度的高速模式

楼主(2009-07-23):
在STM32中,用硬件I2C的方法速度最大只能到400K.现在需要测试I2C的高速模式,我尝试了模拟I2C的方法,发现速度最大只能到800k。普通I/O的电平变换速度能到多少,高速I/O模式下应该怎样设置,STM32的时钟频率能到72MHz,应该有方法能使得I2C运行高速模式,速度达到3.4MHz。

网友A:
STM32的I2C硬件模块不可能实现这么高的速度

你想想办法有没有可能使用软件模拟。

网友B:
楼主选错器件了

做这个工作,用cpld伸缩性比较大

网友C:
得用多大的上拉电阻啊

怕得要300欧以下吧,IO口电流灌电流也要注意些

网友D:
STM32的硬I2C速度能达到400K以上

我接24Cxx试过600K的速度没问题,往上就没再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