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瞬间会有个尖峰

楼主(2009-07-24):
有些口线上电的瞬间会产生一个时间很短的尖峰,没弄明白。请香主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芯片?什么电路?什么供电?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我用的103VCT6,上图的PD9口线的上电波形,谢谢

楼主:
该口线是做FSMC_D14用

网友A:
什么电路?什么供电?

尖峰有多宽?多高?对你的应用有什么影响?

楼主:
PD9应用于总线,3.3V电源供电

尖峰宽1.9ms,高620mV。从目前来看对我的应用并没有影响,就想弄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尖峰,以后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防护措施。

网友A:
!!! 什么电路?

尖峰是在程序运行之前出现还是之后?  是在FSMC初始化之前出现还是之后?  请一次把信息给足。

一般这样的问题与电路和供电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尖峰是在上电瞬间

在图中,黄色的波形是VCC,红色波形为复位信号(有复位芯片,所以复位时间有200ms),蓝色的为PD9波形。尖峰是出现在一上电瞬间,就是在初始化之前。目前的测试发现只有总线的口线才有此尖峰。至于该口线电路,串了一个100欧电阻(减少过冲用)后就接到了memory芯片。

网友A:
如果是上电瞬间出现的尖峰,估计是芯片内部引起的

我现在不好说一定是芯片内部引起的还是因为其它原因所产生,既然脉冲很窄,对你的应用也不产生影响,就先不要管它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很严重.

这个问题很严重.
如果这个口接的是继电器或可控硅用来控制发射卫星的.那么刚一上电卫星就发射了,还没有按按钮.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