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读保护!

楼主(2009-07-24):
stm32 iap搞定了,但担心isp读出程序,如何保护?!!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设置读保护位

读保护时,ISP不能读出flash内容。

楼主:
谢谢vigia

谢谢vigia 的回答。
我知道读保护是可以的,但我按照《。。闪存编程手册》操作有问题,还读得出来!能否指教!?

网友B:
如何能读出来?

楼主:
就是通过isp读出来了!

怀疑读保护操作不对!
能否指教,设置读保护具体流程!

网友B:
STM32的固件库中有例子

使能了读写保护之后一定要断电再上电读写保护才能生效。

网友C:
香版,通过ISP使能读写保护后,BootLoader会自行复位的。

At the end of the Readout Protect command, the BL generates a system Rese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w configuration of the option byte.
If the Write Memory command is issued to the Option byte area, then at the end of the command the BL generates a system Rese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w configuration of
the option byte.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
好像这样行
            // flash read protec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RESET)
        {
           FLASH_Unlock();//This MUST done first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
           //NVIC_SystemReset();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

楼主:
但有疑惑:

但有疑惑:
要不要执行: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网友C:
程序 里面使能的话 ,一定要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