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么?

楼主(2009-07-24):
用TIM1定了1ms的基准时间,在定时中断中程序这样写的: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extern u16 iFlashPeriod;    //指示灯闪烁周期
    extern u16 iFlashCnt;        //指示灯闪烁计时
    extern u16 iTIM2_msCnt;        //毫秒计数值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TIM2捕获比较中断待处理位
            iTIM2_msCnt++;
        iFlashPeriod=10;
        if(++iFlashCnt>=iFlashPeriod) iFlashCnt=0;
        if(iFlashCnt<6) VOL_LOW;
        if(iFlashCnt>5) VOL_HIG;

{iTIM2_msCnt=0;LED_RUN_OFF; }

    }
}

问题是:下载成功后,我得按很多次复位键输出管脚PG.15才能输出我要的方波。
是不是复位电路不稳定?

网友A:
。。。。

为什么不用TIM1的PWM输出

楼主:
我只是想测试一下 系统的时钟是不是配置正确

如题

楼主:
找出原因

上电后 得过一段时间 大概十几秒 稳定工作

网友B:
你有没有设置等待系统时钟稳定的语句?

十几秒时间也太长了吧?

楼主:
设置了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Enable HE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8MHz)为开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晶振(HSE)起振(晶振稳定且就绪返回SUCCESS,否则等待超时后返回ERROR)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高速晶振(HSE)就绪且稳定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代码延时值为2延时周期(最大)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使能FLASH预取指缓存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HB时钟(HCLK)预分频,AHB时钟=系统时钟(HCLK=SYSCLK=72MHz)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预分频,APB2时钟=HCLK(PCLK2=HCLK=72MHz)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预分频,APB1时钟=HCLK(PCLK1=HCLK=72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设置ADC时钟(ADCCLK)预分频,ADC时钟=PCLK2/8(ADCCLK=PCLK2/8=9MHz)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PLL的输入时钟=外部高速晶振(HSE)时钟频率(8MHz);PLL的倍频系数为输入时钟x9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PLLCLK=8MHz*9=72MHz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PLL就绪"设置与否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若不是PLL作为系统时钟则等待
     }

    //使能AHB外设(DMA1,DMA2)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使能APB2外设(AFIO, GPIOE, TIM1, AD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RCC_APB2Periph_GPIOG|
    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ADC1| RCC_APB2Periph_ADC3, ENABLE);

    //使能APB1外设(TIM2, SPI2)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网友B:
十几秒时间太长了,请去掉其它代码,只运行TIM2代码试试

从没有听说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奇怪的现象!!!!

用TIM1定了1ms的基准时间,在定时中断中程序这样写的:
^^^^^^^^^
此处为Tim1,而下面的程序是Tim2的???????????????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extern u16 iFlashPeriod;    //指示灯闪烁周期
    extern u16 iFlashCnt;        //指示灯闪烁计时
    extern u16 iTIM2_msCnt;        //毫秒计数值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TIM2捕获比较中断待处理位
            iTIM2_msCnt++;
        iFlashPeriod=10;
        if(++iFlashCnt>=iFlashPeriod) iFlashCnt=0;
        if(iFlashCnt<6) VOL_LOW;
        if(iFlashCnt>5) VOL_HIG;

{iTIM2_msCnt=0;LED_RUN_OFF; }

    }
}

网友D:
你程序只做:

一,初始化只需要资源
二、立马开起TIM2
三、就是while(1){};
这样试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TIM1与TIM2一样的

1、两个定时器设置成一样的了,中断程序也一样只是,只是变量不一样。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extern u16 iTIM1_usCnt;
    extern u16 iFlashPeriod;
    extern u16 iFlashCnt;
    if(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 RESET)    //如果发生TIM2捕获比较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清除TIM2捕获比较中断待处理位
        iTIM1_usCnt++;
        iFlashPeriod=100;
        if(++iFlashCnt>=iFlashPeriod) iFlashCnt=0;
        if(iFlashCnt<50) VOL_LOW;//LED_RUN_ON;            //RUN指示灯灭
        if(iFlashCnt>49) VOL_HIG;//LED_RUN_OFF;        //RUN指示灯亮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extern u16 iFlashPeriod;    //指示灯闪烁周期
    extern u16 iFlashCnt;        //指示灯闪烁计时
    extern u16 iTIM2_msCnt;        //毫秒计数值
    extern u16 iModPeriod;            //指示灯闪烁调制周期(按以上规律亮灭的次数再完全灭的次数,如此循环)
    extern u16 iModCnt;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如果发生TIM2捕获比较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TIM2捕获比较中断待处理位
        iTIM2_msCnt++;
        //LED_RUN_ON;
        iModPeriod=10;
        if(++iModCnt>=iModPeriod) iModCnt=0;
        if(iModCnt<5) LED_RUN_ON;            //RUN指示灯灭
        if(iModCnt>4) LED_RUN_OFF;        //RUN指示灯亮

        //if(iTIM2_msCnt>500) LED_RUN_ON;
        //if(iTIM2_msCnt>1000) {iTIM2_msCnt=0;LED_RUN_OFF; }

    }
}
2、主函数里除了初使化的东西外,是空的。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各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各GPIO接口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嵌套中断向量列表控制器以及中断向量表基地址
    TIM2_Configuration();    //定时器TIM2初始化为定时模式
    TIM1_Configuration();   //定时器TIM1初始化为定时模式

    data_init();            //数据初始化
    EXTI_Configuration();    //配置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
    while(1)
    {
       // LED_RUN_OFF;            //RUN指示灯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