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香版STLINK上的8脚IC是SN74LVC2T45DCT吧

楼主(2009-07-25):
好像很容易坏,我的就莫名其妙坏掉了。另外一个单独的STLINK也是这个芯片坏掉了。
目标板不供电TVCC老是被拉低,目标板供电又不能进入仿真。好了,现在彻底挂掉了。

楼主:
买了几个封装不一样,晕死

网友A:
肯定是你的调试系统与目标系统的供电存在问题

检查一下两边的电源是否良好接地。

这个芯片是为了保护主芯片的,幸亏你只是把它烧了。

楼主:
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是我有误操作,但自己没注意

板子是向微芯力科买的,买了几个74lvc2t45,焊上去还是没反应,但是仿真芯片是好的,因为我试过将8PIN的1-8,2-7,3-6短接,可以仿真旁边的小板,只不过不能仿真我的目标板。
调了两天是好的,只不过偶偶在目标板上电后无法调试,所以一直是用的TVCC给目标板供电。第三天早上就莫名其妙下载不了,量TVCC电压为0.
目标板电压正常,一般为3.3V。
这芯片香版那里有的买吗?

网友B:
那块芯片做电平转换用的

输出端取的是目标板上的TVCC,所以可以支持STM8从1.8V到5V的供电。

如果你的目标板用的是3.3V的供电,直接短接2-7,3-6也是可以的,不要短接1-8。

TVCC是从你的目标板取电,VDD才是可以给你的目标板供电的,不过只能供3.3V一种。

楼主:
1-8脚短接不就是用仿真板上VDD给我供电吗

还有就是前面调试的时候为什么我目标板上电会对调试有影响
即目标板先不上电,用仿真器下载好程序,然后目标板上电,就出现通信错误,有时候目标板上电,然后下载程序,就会出现不能进入调试模式,要目标板断电才可以。但有时候又可以这样做。
不管这么多了,板子发给卖家了,就是浪费了几天时间。

网友B:
搞不清楚你怎么用的

我记得SWIM的插座是4脚的,分别是TVCC,GND,SWIM,RST,这里的TVCC对STLINK来说是取电的,不提供供电功能,你怎么一会自供电,一会STLINK供电了?

楼主:
可能我没描述清楚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的板子自己供电的话(此时TVCC连接到目标板VCC,VCC=3.2V左右),无法连接上,如果由TVCC供电,则可以连接上(但这时电压被拉低到2.7~2.9V左右,无法提供大电流)。电源如图:

楼主:
而且如果由TVCC供电的话,我把PA4_EN拉高的话,仿真就中断了

PA4设成推挽模式,量PA4电平大概在2.1V左右,我估计是TVCC给不了这个电流?ST能否帮忙看看该怎么办?
3.2V电平用示波器看了,还是比较平稳的。